第一次把LCD改LED,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7-07-04):
总的来说,改起来简单,没有LCD灯管容易打火之类的毛病,安装也容易得多,不用两头拉线焊接,
亮度也不错,以后灯管问题准备都改LED了,再也不用备各种大小不同的灯管了
不知道各位修灯管是不是也都是改LED了?

网友:
我修显示器 灯管容易烧坏的 我都改成LED  不容易坏的还是换灯管。。

网友:
效果没问题就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效果没问题就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
灯条的大小能刚刚好塞进去吗?亮度调节信号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B:
看客户能不能接受了,一般都推荐换led,换led的话确实耐用显示效果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的大小能刚刚好塞进去吗?亮度调节信号应该不一样吧,

只要不是很奇葩灯管架,应该都是能塞进去的,亮度调节一样的。

网友C:
有专门小的LED  很方便 老是用几个月LCD灯管就坏的  改了 LED 就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小的LED  很方便 老是用几个月LCD灯管就坏的  改了 LED 就没坏过,。。

那是你没有把所有灯管都换成新的,我都是所有灯管都换成新的,一两年都不坏灯管。

网友:
这样做确实好成本又不高,一条四灯的高压成本差不多

网友:
换新灯管是没问题的,要用很久,LED灯条耐用,但要加个稳压板

网友:
楼主,不错,有图有理!有真像!让小白也学习到了,,下次碰到也试试!!

网友:
灯管换了 高压条也要一起换掉 换led灯条比较麻烦

网友:
有的改完后亮度太亮,而无法调暗。。。。。

网友:
很久以前就开始改了,耐用亮度够!操作起来也方便

网友:
这个亮度挺好                           ,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还是LED好用 ,套件也便宜,现在只要是灯管坏的全都是换LED

网友D:
就是不知道 换了后还有生意不

网友:
换LED 会上瘾  是不是亮瞎 啊

网友:
这样做生意会不会,越来越少啊。现在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E:
改了LED返修会少些,LCD主要还是灯管的接头容易打火,可能还是热缩管没有厂家的质量好,至于效果个人觉得不一定有LCD效果好

网友:
要是高压板和灯管都坏了我才给他换LED,  或是自己的,别人的就免了,比较麻烦

网友:
改一根LED亮度也可以,LED确实方便,成本要比灯管烧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小的LED  很方便 老是用几个月LCD灯管就坏的  改了 LED 就没坏过,。。

对,每次换,我都是上下一起换掉,随便用个几年,也没事!

网友:
LCD改LED更省时间,灯管换起来麻烦,有时要换几个才行

网友:
确实比灯管好.换灯管一不小心就会断.太烦

网友F:
现在只要是灯管问题直接改LED省事,不用拆屏了,少了拆屏的环节,风险也小

网友G:
LCD改LED的好搞,LED的就不太好换了,很多灯条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了  下次碰到了   也这么改个试试

网友:
我换LEDN久了 没返修过 而且发热量也低  绝对好用

网友:
这种方法 挺好的  下次遇到  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尺寸有讲究,双灯的需要上下都要加,不然亮度不足

网友:
LED也更省电,亮点也会更好光线更柔和

网友:
公司一批Dell 的22寸显示器,正打算都改成LED背光, 不改不行啊,灯管都老化了。

网友:
换灯管都换怕了,现在都改LED了,缺点是太亮,还有点偏色

网友:
LED寿命长又省电,我现在也是改LED给客户L

网友H:
大尺寸的,我改led。但是有个问题,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这通用的灯条,亮度不够,没有新灯管亮度高。

网友:
我也改过 就是成本贵些  现在led显示器led灯带坏了咋整得呢

网友:
我一盘的都是换灯条.简单.快.连屏都不用拆.

网友:
我现在全改led   快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LCD改LED的好搞,LED的就不太好换了,很多灯条不一样

不也是差不多吗?只要一个12V-35V的供电、一个开启信号、一个GND,连灯条一起换了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尺寸的,我改led。但是有个问题,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这通用的灯条,亮度不够,没有新灯管亮度高 ...

这种通用的最多只支持24的吧,24以上有大尺寸专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现在只要是灯管问题直接改LED省事,不用拆屏了,少了拆屏的环节,风险也小

不拆屏怎么换? 我一般是全部拆开换的

网友:
改改用还是不错的,最起码故障都会少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拆屏怎么换? 我一般是全部拆开换的

两头剪开直接抽出来就行,省时省力

网友:
主要还是看客户能不能接受改LED的费用了,如果灯管坏的少还是换灯管,毕竟灯管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了LED返修会少些,LCD主要还是灯管的接头容易打火,可能还是热缩管没有厂家的质量好,至于效果个人觉得不 ...

新出的LED灯条,色彩好了,而且亮度可调。现在全部的更换LED灯条了。

网友:
我都是改LED的。蛮好的,效果也不错,也不容易坏。

网友:
LED改了  有点发白。

网友:
换过好机台了,也许灯条买的不好不是偏冷就是偏暖

网友:
我们开展这个业务已经好几年了,质量还不错,返修率很低

网友:
上次也是LCD改的LED,改过后图像色彩偏青色,不过LED寿命长呀

网友:
楼主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改LED成本有点高,灯管还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知道 换了后还有生意不

肯定会有的啊
要不显示器 还没有修的呢

网友:
可以把升压板 固定在铁壳内侧  用螺丝 螺母

网友:
2 3年前就开始改了。改成LED简单又耐用,不像换LCD修起来那么麻烦

网友:
想学习这个技术,,来学习,,帮你加分,,谢谢

网友: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网友:
改LED简单方便,故障率低,确实是好事。

网友:
升压板不用包那么好的。电压不高不会漏电,而且它也要散热的。

网友:
改led  还能多要二十块钱                  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客户能不能接受了,一般都推荐换led,换led的话确实耐用显示效果也好

小朱  你又来骗下载分了

网友:
改LED省事,换灯管麻烦,但还是灯管便宜

网友:
还好吧!我已经改了不下50台。四个信号接对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要断开高压部分,有没有知道如何快速断开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