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手机的常见步骤1

楼主(2017-07-04):
一、不能开机
  我们先看一下正常开机需要经过那些处理过程:按下开机键→开机指令送到电源IC模块→电源IC的控制脚得到信号→电源IC工作→CPU;13MHz主时钟加电→CPU复位及完成初始化程序→CPU发出poweron信号到电源IC块→电源IC稳定输出各个单元所需的工作电压→手机开启成功然后进入入网搜索登记阶段。根据开机的处理过程,我们可以分析出下列相关部分需进行的检查和处理:
  .由于手机的开机键使用较频繁,此按键是否接触不良?
  .电源IC模块虚焊或烧坏?由于该IC的工作电流较大,故它出故障的概率比较高。
  .电源IC有无开机信号送到CPU?
  .电源IC的某一路负载有严重漏电或短路,造成开机电流很大,因而保护关机。常见的故障点是PA或PA的MOS开关管烧毁。
  .CPU相应的管脚虚焊?这是常见的故障点。
  .CPU正常工作的三个基本条件是否满足:(a)3V的工作电压;(b)13MHz时钟;(c)复位电路。
  .CPU有无输出poweron信号到电源IC?
  .初始化软件有错误?重新写软件试试看。
  (注意:在检查此类故障时,可采用人为的故障单元分离法,即采用人为跨接法(可用一段短的细漆包线)对电源IC的poweron脚加一电压,若此时电源IC每一种均能输出正常的电压,则故障点一般在CPU控制部分或软件,反之故障点在电源IC部分或其负载。在检查故障时,可以按信号处理过程的方向由前向后检查,也可由后向前检查,还可以从中间某一处开始进行检查,具体方法视具体的情况和手机机型而定。)
  二、能开机和关机,但在基站信号强度足够的地理区域不能登记入网
  该故障也是常见的故障之一。它涉及到较多的单元。当接收、发射、频率合成器、BB处理、CPU、软件有问题时,都会造成此类故障。
  检查与处理:
  .天线的接触是否良好?处理方法:用无水酒精清洗,校正天线簧片。
  .检查RF和IF频率合成器、RFVCO、IFVCO的工作电压?是否存在虚焊?
  .检查接收前端的LNA(低噪声放大器)工作点?有无虚焊?
  .检查RFSAW或IFSAW性能有无变差?有无虚焊?可用100P的电容跨接试试看。
  .检查RFIC的工作电压?有无虚焊?
  .检查I/Q正交MODEM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一般的正常值为:DC1.2V左右,单端AC500mVpp左右。
  .检查BB处理单元工作电压?有无虚焊?
  .检查发射VCO、PA、MOS开关管、APC控制电路是否有问题?有无虚焊?这是典型故障点。
  .对于早期的机型,还需检查RF与BB之间的接插件有无虚焊?
  .补焊CPU、重新写软件。
  三、插入SIM卡后,手机仍然检测不到SIM卡
  故障分析:
  (1)由于手机内器件的接触点面积均很小而且接触压力不能太大,再加上有些手机SIM卡座的结构设计不够合理,故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2)目前SIM卡既有5V卡,也有3V卡,这里就涉及到一个SIM卡电源的转换问题,还需要有一个由3V升压到5V的升压电路。
  检查与处理:
  (1)SIM卡的簧片是否接触良好?若有问题,可以清洗或小心校正SIM卡簧片;
  (2)SIM卡的工作电压或升压电路是否正常?
  (3)和SIM相关的检测控制电路有无问题?特别是有无虚焊?
  (4)软件数据有错误或部分数据丢失,可重新再写一次软件试试看?

  四、信号时好时坏
  故障分析:
  在排除了电池故障和外界环境干扰的情况下,故障原因可能是手机内部存在虚焊点(特别是对于受到碰撞、挤压、跌落的手机更是如此),也可能是软件存在问题。
  检查与处理:
  根据故障现象,可在相关的电路部位全面补焊一次并清洁(重点检查部位是天线、发射通道、接收通道、频率合成器),然后再仔细地安装手机,若手机能够正常稳定地工作半个月(指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故障一次都没有出现),则说明故障已经排除,否则的话,故障点还存在。
  这种故障在家用电器的维修中称之为“软故障”,它的排除有时十分“棘手”,这需要维修者丰富的经验、细致和全面的分析。
  五、工作或待机时间明显变短
  故障分析:
  出现此故障的原因会有:
  (1)电池未充足电、质量变差、容量减小;
  (2)PA部分有问题,发射效率降低,导致耗电增加;
  (3)机内存在漏电故障,特别是对于浸过水的手机更是如此。
  通过测量手机的工作电流、待机电流、关机电流即可判断出问题是出在电池部分还是手机部分。
  六、对方听不到声音或声音小
  故障分析:
  由于手机中的送话器(话筒)和PCB之间的连接几乎都采用非永久性的机械联接,接触簧片的面积比较小,再加上手机是在户外使用的移动产品,故容易产生送话器接触不良的故障。
  检查与处理:
  (1)送话器是否接触不良?处理方法:校正或清洗簧片。
  (2)驻极体话筒静态直流偏置电压是否正常?(一般为1.5~2V)
  (3)送话器质量问题。可用数字三用表的20kΩ电阻档在断电的情况下来测量。当近距离对着话筒讲话和不讲话时,正常的话筒其两端的阻值应有明显的变化。若变化量很小或没有,则说明话筒质量差或已损坏。另一种检查方法是:在通话的状态下,用示波器或三用表的AC档测量话筒两端的电压,若电压正常则说明问题出在后面的话音处理部分。
  (4)BB处理IC中信源部分(如:可编程音频前置放大器、A/D变换器)是否有问题。典型故障是工作电压不对或相关的部分存在虚焊。
  (5)送话器孔被堵住?
  七、受话器(耳机)中无声或声音小
  检查与处理:
  (1)菜单中对音量的设置是否正确?
  (2)耳机是否有问题?正常的耳机其直流电阻约为30Ω,而且在用三用表测量时能听到“咯咯。”声(手机中的耳机一般采用动圈式,少数有采用压电式的)。
  (3)耳机簧片与PCB之间的接触是否良好?处理方法同上。
  (4)耳机音频放大器是否工作不正常或相关的电路是否存在虚焊?
  (5)受话器孔被堵住?
  八、无振铃或振铃声小
  检查与处理:
  (1)振铃器与PCB之间的接触是否良好?处理方法同上。
  (2)是否振铃器损坏(对于动圈式其正常的阻值约为30Ω)或相关的电路存在虚焊?
  (3)驱动三极管烧坏?
  (4)发声孔被堵住?
  九、LCD显示异常
  检查与处理:
  (1)LCD与PCB之间联接器的接触是否良好?可清洗后再安装试试看。
  (2)工作电压、时钟、是否正常?是否存在虚焊?
  (3)软件是否有问题?可再写一次软件试试看:
  (4)是否LCD质量差?更换LCD。
我的的一点心得
对与一个刚刚进入手机维修行业的手机维修人员,最迫切的是希望自己快速提高自己的修理水平。但是手机是一种高科技产物,本身的技术原理及构造都相当的复杂;况且时常上手机品牌又很多。对于一个初学者或者想进入手机维修行业的人员来说,从什么地方入手,需要掌握一些什么技术原理等等;是最希望了解的。接触过手机的人都知道,手机分硬件与软件两块。硬件是直观的,也是手机性能好坏的主要基础;软件是他的灵魂;没有完美的软件支持,手机有再好的硬件指标也是发挥不了它的性能的。
下面先从硬件上阐述一下我对手机的理解。了解过手机原理的人就知道从处理的信息上讲手机最基本的构成分为基带电路和射频电路两大块。基带电路是运行程序、发出控制指令信号、处理数字信息的地方;而射频电路是受基带电路的控制,有步骤的实施信息的收发。
  手机射频电路分为接收和发射两个部分。接收:信号经天线开关(合路器),经低噪声放大、变频、I/Q解调、解密、数摸变换到受话器。发射基本上是接收的反过程。手机的信道选择由频率合成系统控制,而处于哪个信道则由手机和系统建立连接的时候,系统发来的信息经基带电路处理后产生频率合成控制信号去控制频率合成系统输出的本振频率,使手机工作在相应的信道上。频率合成信号一般由频率合成时钟、频率合成数据和频率合成使能三个信号够成。
  那么现在的数字手机是如何确认用户是否合法呢?这就就要引入SIM卡的概念了。手机在入网的时候,系统会对用户进行认证,而认证的关键是SIM卡内保存有加密算法,但系统内也保存着该手机的加密算法,当手机算出来的值与系统一致时,系统才允许该用户入网。
  GSM手机采用的是TDMA(时分多址)技术。那么着就要求手机与系统必须保持频率和时间上的同步,这是系统回在一定的时间发布广播信息来控制手机与系统同步。实际上GSM手机的接收和发射频率不同,解决了通讯双工的问题,而且减小了收发之间相互干扰的问题。虽然我们在通话过程中听到对方的声音是连续的,实际上手机信号的收发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手机的接受和发射不是连续的工作的。这样系统可以通过TDMA技术提高了频谱的利用率,而且手机通过基带电路产生的控制信号去控制在收发机不工作时关闭其电源,以达到节能的目的,当然手机在待机状态时,收发机还会间断扫描系统信息的,以确定有无被呼叫等。在手机中大多数功能模块在不处理信号的时候都关闭电源,以节约电量。所以手机中都有电源控制模块,或单独或被集成在其它模块内。
  手机的基带电路通常包括中央处理单元(CPU)、存储器、数字信息处理器(DSP)各种接口电路等等。手机开机过程,当开机键被按下并保持足够的时间,手机就产生总复位信号和各功能电路的复位信号(这些复位信号时序上是有先后的)。程序初始化,CPU从FLASH读取程序开始运行开机程序,因为手机在关机状态时,CPU的程序指针是随机的,所以必须进行初始化。那么手机在开机入网过程每个功能电路工作是有先后的,这就是常说的电流法修手机的依据。
  现在的数字手机通常还有MP3、MP4、拍照等的功能,可以分开这些部分的工作原理,一般来说这些部分都是由一些专用芯片实现的,具体可以通过一些资料了解。
  总之我以为,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不要拘泥与某个机型的原理,要学会具一反三,现在的手机平台往往就是那么几个厂家生产的芯片,什么ADI、MTK、英飞凌等等。刚刚开始学又想快速入行的话。我的看法是不要花大功夫去看那些什么什么机型的维修实例,要找一些有代表性平台的机型去分析他的工作原理,而且手机在处理软件故障,特别是现在的一些EEPROM和FLASH二合一的存储器,通常不能用拆机软件维修一来解决,而是需要该平台厂家的专用DOWNLOAD TOOL来写软件。所以着重去分析一些有代表性的手机平台也有助于以后对该类型的软件下载工具的了解,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其他的MP3、MP4、拍照、显示部块等都可以参考这种方法,达到举一反三,从而快速的掌握手机维修技术。当然对于基础的知识,什么混频、VCO、I/Q调制解调、PCM脉冲编码调制等等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肯定是要熟练掌握的。纸上谈兵对于以后在实践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帮助,多了解一些理论对提高维修水平是必须的。
  声明:我也是一个初学者者,我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一个是论坛上前辈门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也谈谈自己的感受;二嘛我的一些见解也许很多地方是错误的,也可以请大家指正,我也可以改正思路。本文对一些功能电路的定义并不很确切,不过这并不是发表什么论文,我想大家也会理解,呵呵!
  好了最后一句,希望看了我写的心得之后,千万别忘了回帖告诉我那些思路是错误的,谢谢!
检修手机故障的基本方法
  主要介绍一些维修手机时检修故障的基本方法、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及手机维修的一般技巧,使从事手机维修的朋友能快速查询到故障的部位、快速排除故障。
一、 自动开机
加电后,不按开机键就自动开机了。主要由于开关键对地短路或开机线上其它元器件对地短路造成(低电平开机)。取下手机板,用酒精泡清洗,大多可以解决此故障。
二、 自动关机(自动断电)
1. 振动时自动关机
主要是由于电池与电池触片间接触不良引起。
2. 按键关机
只要不按键盘,手机不会关机,一按键盘手机就自动关机,主要是由于CPU和存储器虚焊,对CPU及存储器加焊接一般可解决问题。
3. 发射关机
手机一按发射键就自动关机,主要是由于功放部分(或功控)故障引起,如功放损坏、断路等;若功放正常,是由于电源IC带负载能力差引起,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