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87P D3 REV1.0维修记

楼主(2017-07-04):
同行拿来一GA-Z87P D3 REV1.0主板,让维修。通电试机,发现插cpu四针供电保护,经检查是CPU四组供电有一组供电的上管短路了,换了后试机,发现风扇转两秒停两秒,反复如此,风扇转时量各组供电也都正常,怀疑CPU挂了,换U试机故障情况一样,根据技嘉的通病,又把com口的两个75232拆了,故障不变,又把M-bios拆了换上B-bios故障也一样,又在自己平时备份的bios里找了个bios刷上也一样,没思路了,又拆了cpu供电管的散热片再检查cpu的供电管,怀疑坏上管的那组的下管是不是也有问题,结果在路量下管呈短路状态,拆了cpu量又正常,换cpu后再量阻值正常了,开机也跑码了,到此主板算是修好了,后来想想,其实这片主板的真正问题就是cpu供电上管有一个短路了,把cpu烧坏了,外加bios程序坏。bios程序不知是不是cpu供电上管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这电脑问题应该就是cpu供电烧了。cpu也烧了。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
风扇转一下停下 在转 一般都是CPU 没有没供电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BIOS程序也会造成CPU 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