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板维修

楼主(2017-07-04):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进水短路电流一百多
维修过程:
1.      首先目测检查主板进水位置
2.      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清洗干净
3.      上电看电流表电流直接一百多短路,用手触摸PMU发现温度异常,且有进水痕迹,风枪280度拆下PMU,处理好焊盘重植芯片再焊回去,再上电短路排除,触发上电50左右定电流
4.      断电用万用表打值发现RESET_1V8_L与AP_BI_I2CO_SDA对地短路,打开图纸发现这俩信号都与U1501相连,且U1501有进水痕迹,果断拆除处理好焊盘后再打值对地短路故障排除
5.      重做U1501后再上电触发,看电流跳变正常,接屏亮机
6.      维修结束:lol
小白修机,大神勿喷,很少发帖,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

网友:
秒到多少钱,哈哈loollool!!!!!!!!!!!!

网友:
这机器都修好了,我是没这耐心的,惭愧

网友:
手工很到位啊,手机的芯片焊工不好驾驭不住啊

网友:
手机还是手工占大头,当然理论也要过关。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什么风枪,280度拆PMU,能介绍下吗

网友:
最不爱泡水机了 一大堆问题 累死了

网友:
修进水机 累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