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269 AOC通病

楼主(2017-07-04):
I2269 AOC通病,修到3台这样的显示器,通电无反应,拆机量电源板19v整流二极管阻值太小,只有24欧,拆下这两个二极管量,阻值正常,问题锁定在驱动板上,烧机大法供出,一电容立马显形,拆之,上电,正常亮机显示,红笔所指就是故障电容,因碰到三台这样子的显示器,有一定代表性,所以发出来,共享发财。主机图片发错,大家谅解下

网友A:
共享发财。主机图片发错,大家谅解下共享发财。主机图片发错,大家谅解下

网友:
我怎么没有碰到过。留着备用。以后碰到就是送钱的。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享发财。主机图片发错,大家谅解下共享发财。主机图片发错,大家谅解下

我是在手机上发的帖子,感觉比在电脑上发帖子好使,就是删不了那个主机图片

网友:
这种烧电容的就是送钱啊,烧鸡大法秒天秒地秒空气

网友:
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

网友:
显示器怎么烧机
。。。。。。。。。。。。。。。。。

网友:
现在的固态电容,和贴片电容坏的也多,而且无法从表面上看出来。 还是怀念电解电容,坏了就怀孕

网友:
感谢楼主,有给我们提供好资料,以后遇到可以直接搞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以后可以用上的   联想大家的最爱啊

网友:
这个是12v的电容吗。大短路了吗。我还没有遇到,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烧电容的就是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