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04):
联想Z50-70主板上电0.5不亮机,什么问题,会是BIOS么,好用BIOS发个来也可以,电压全部都有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3622-1-1.html
这有个相似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你发错版块了吧  你发到这里干嘛???0.5不亮机  你各个地方的电压测量了吗 ??

网友:
大部分是CPU挂了。BIOS先砰砰运气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错版块了吧  你发到这里干嘛???0.5不亮机  你各个地方的电压测量了吗 ??

电压全部都有的,有时候还可以开机的,但是亮机第二次就是这个问题了,有什么提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