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3B电流0.63不跑码

楼主(2017-07-04):
华硕 X43B  版号 LA-7321P开机电流为0.6几,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修过单位几台一样情况 应该为通病 加焊CPU就能好,如果客户价格到位可以换一个以免后续有故事发生,我是加焊然后进系统调处理器最大处理器状态为80% 一直没返修过。

网友A:
不返修还有这么好的事情,看样子你的焊工非常的牛X

网友:
只要确定焊好了,换不换都无所谓了,处理通病就要简单高效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返修还有这么好的事情,看样子你的焊工非常的牛X

这个要取自于原本的CPU了,我一般都是260度 灯光看见亮珠了 过5秒就关。这个AMD的CPU还真是不稳定 。

网友:
额·不会返修吗
我弄的都来回的返修额·不会返修吗
我弄的都来回的返修

网友C:
这款机器是板载CPU的吗,看上去有点老啊感觉不像板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是板载CPU的吗,看上去有点老啊感觉不像板载的

AMD板载CPU 千真万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取自于原本的CPU了,我一般都是260度 灯光看见亮珠了 过5秒就关。这个AMD的CPU还真是不稳定 。

慢工出细活,我的迅维260可没有那么好伺候了

网友:
这也可以 软件上的调试也能解决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AMD的板子吧。这板子我好几块。

网友:
是那种最差的AMD的芯片组吧,和联想G475一样

网友:
不是桥坏的多吗,怎么U也开始坏了,搞不懂了

网友:
厉害 学习到了,下次遇到这种问题 先吹下试试

网友:
AMD的板子就是热量大,虚焊了,加焊可以好。我遇到也是三板斧伺候。

网友:
AMD的板载CPU就是这副德行,特别容易坏。尤其是H425之类的那种联想板载U板子

网友:
这种板载的  尤其是AMD的 散热量极大    搞不好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板载CPU 有时候挺麻烦啊。特别是因特尔的,温度掌握不好就会爆珠。

网友:
板载的U吗

网友:
嗯,应该是通病,以前碰到过,amd芯片组,现象和楼主上电现象差不多,焊cpu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