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跑到0.420

楼主(2017-07-04):
联想g475集成amdCPU电流跑到0.420不动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AMD  CPU  上的电容有没漏电???,这是通病

网友:
先看LPC上有无脉冲波,无按不跑吗修,查电压信号,注意CMOS电池,CPU也容易坏

网友:
CPU上的电容容易坏论坛有通病,如果换了电容,COMS电池也要换,换了小电池如果十几分钟后,小电池电压变低了,这种情况是CPU坏引起的,只能换CPU。

网友:
对!电容!你看看是不是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