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普通主板能装服务器系统吗??

楼主(2017-07-04):
小弟新手,买了块华硕PRIME B250M-PLUS的主板,装了个win server 2016,可是怎么也装不成功网卡驱动,这是为什么啊?如果这款主板不支持的话,想换个技嘉B250M-D3H 主板可以装2016吗,会不会也网卡驱动失败,有没有普通主板装服务器成功的,就是装驱动能成功的,麻烦给推荐个型号,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各位大大求解啊,不要沉啊,真心需要帮助啊

网友A:
买个pic-e网卡,我也是这问题,问题成功解决 ,板子一毛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pic-e网卡,我也是这问题,问题成功解决 ,板子一毛一样

谢谢回复,请问是买的什么牌子的网卡呢,我看有的贵有的便宜

网友:
服务器主板同日常差不多吧,稳定性差些。各接口也小些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装过03的,搞了个无盘服务器!!!

网友:
换2013版的  或者装个独立网卡8111E的  不然就等出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请问是买的什么牌子的网卡呢,我看有的贵有的便宜

前段时间正好装了一台 华硕B250-PLUS 影驰1060 6G 显卡  系统WINDOWS SEVER 2012  所有驱动完美支持 无任何问题

网友:
不一定啊,服务器接口什么的都不一样吧,有个服务器接口很多,我感觉不大行

网友:
重新装个独立网卡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