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04):
品牌:联想SL410
故障:开机三五分钟就掉线,有时候不能开机。
          拆了后盖看了下灰尘蛮多,以为是散热的,结果还是没进系统就掉电了。掉电的时候看到风扇不转,摸了下散热器蛮热的。以为是风扇不转引起的掉电,于是想找个5V电压给它常转,可行的话可以省好多事。给客户报价,动手。找来找去,在minipci那里找到PQ65图纸上看了下正好是5V的二级电压 转换。运气真好,哈哈哈。开机测试了电压,怎么只有4.6V,在测量G极6.7V,不对啊应该有12-15V才对啊。

拆掉PQ46还是没有15V,继续追查+15V

这里是5V经过两个双二极管升压出来 的+15V,找到PR218,一个贴片电阻 220,一头13.4V,别一头6.7Vi应该是电阻 开路了。
料板上找了一个220的电阻换上去。开机装系统一路顺丰测试了两小时没有问题,打电话叫客户取机160元到手

麻烦大家加点分不够用啊。

网友:
补上15Vi图。网络不好

网友:
有图有真像,

网友:
没有走弯路,赞一下,这个确实需要耐心。老机子,练手好啊

网友:
电阻导致的15v不够,高手在民间,好好的学习了

网友:
15v 电压不够机器还能点亮啊,风扇要是转的话很容易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