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机,主板G43T-DM1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04):
今天修到一台DELL主机,上电滴.......滴........滴......响个不停,插上测试卡跑到E0不跑了,测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VTT0.7V正常、VDD 1.5V正常,桥供电都正常,用手摸时钟(9LPRS525AGLF)发烫,把时钟换了,本以为好了,结果还是E0,刷BIOS还是一样。想了一会那里问题,看了看测试卡,提示内存问题,最后还是从内存下手找测到VDDSPD时236脚电压为0.025V明示不正常,一路找到电阻R432一边有3.3V一边没有测得阻值为3.7M阻值变大了(正常为0欧)换掉测试卡正常跑码,OK搞定。后来到论坛找了一下,发现这板是通病(电阻R432爱坏)

网友:
走了弯路了  SPD是直接秒杀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