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 SE 不充电 充电不进电 电池电量 乱变数字 维修

楼主(2017-07-04):
苹果5s  SE 不充电   充电不进电  电池电量 乱变数字 维修

苹果5s SE  几乎都一样  只要不是进水  无缘无故 就不充电 或者充电不进电    最先检查 电池扣 哪里的 电阻是不是掉了  如果掉了  就我这样飞一线 短接2点 可以正常充电了电池电量也不乱变数字了

很多顾客 电池 没有电了充不进电  拿去手机店修  初学修手机的不小心 就会吧电阻 扣掉   然后换电池或者电池激活一下以为就OK 没有想到电池电越充电越少
结果说顾客尾插坏了  换了 还是没有用

我遇到的5s   SE  都这样的方法修好的

所有分享一下 同行 看看 一样问题   少走弯路

网友:
初学者扣这个电阻是什么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