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触发掉电

楼主(2017-07-04):
p8h61-M LE触发掉电能重新触发   瞬间全板电压正常     强制触发量到IO  检测O_5V   O_12V   电压有问题    5V偏高   有2.4V  正常是1V   换完分压电阻   主板正常

网友:
最近这种 电压检测 出问题的挺多的 都是 ASUS   GA

网友:
这种电压检测出问题也是挺多的,LZ这是5V分压检测出问题导致

网友:
偏高太多了,导致IO直接保护。要是偏高点,那应该是进BIOS,5V电压显示上一片红

网友:
电压检测偏高,导致主板保护碰到技嘉的这种问题多一些,感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这个板子先量一下那两个电阻正常不,一量不正常赶紧换掉

网友:
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