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AE13T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7-04):
一台索尼SVE14AE13T的笔记本,开机进BIOS设置也掉电。进系统后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能用一两个小时后掉电,鲁大师检测温度在 60度左右,每次掉电后,重新按开关是不开机,要把电源插头拔开,再重新插上又可以开机,现在不敢确定到底是那里的问题,有可能是独显的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7-7-19 10:42):
修好了,感谢4楼兄弟,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感去掉,就OK了。用CPU的集显现在客户拿走,一直没有过来返修

网友:
看看供电有没有一体式的玻璃晶体芯片 有的话加焊就行 修过很多类似的 都是加焊

网友:
对了  最好用BGA加焊比较保险 风枪特容易挂

网友:
我遇到过是独立显卡的问题。看看供电的电感。就CPU和显卡之间的电感1R6的。换了就好了。或者去掉它,看看集成的掉电不。

网友:
大哥。你连板子都没拆。你就这样问。来找通病的吗?

网友:
风扇换个试下    有碰到过风扇问题的。。。  风扇转速慢···    bIOS 内设置了自动保护 断电了

网友:
刷个合成的BIOS试试??????

网友:
大哥板子都没拆你就这样问、用示波器打打值。

网友:
先拆机,掉电时测量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个 bios 试试

网友:
看着像显卡的问题呢,还有你该提供一下板子的信息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啊,那个又没成本,多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必须要去SONy 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要不就掉电,你下个驱动试试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最实在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进水,进液,好多就是这样不稳定

网友:
我碰到最多的不是 CPU供电故障就是显卡虚了,你试一下吧

网友:
华硕硬盘接口都是虚焊的,谢谢,楼组分享

网友:
十有八九都是bios

网友:
最好用BGA加焊比较保险。风枪特容易挂、

网友:
装安装版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bios 显卡 小供电,对照图纸

网友:
楼主的机子修好了吗 ?

网友:
修好了,感谢4楼兄弟,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感去掉,就OK了。用CPU的集显现在客户拿走,一直没有过来返修

网友:
一般都是BIOS引起的多一些,显卡的也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