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04):
机型:iPhone6
故障:上电大短
维修流程:目测无进水腐蚀痕迹,万用表打主供电对地值发现对地短路,上电用手摸主板,发现基带电源烫手,拆掉排除短路故障,换掉基带电源,上电触发显示,维修完成

网友A:
我要学手机维修了,记得带带我。。。。。。。。。。。。。。。。

网友:
要是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学手机维修了,记得带带我。。。。。。。。。。。。。。。。

网友B:
你的这两个贴怎么都不能加分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两个贴怎么都不能加分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不知道

网友:
六个QQ,我加你,或者加我2838972851                       .。。。

网友:
技术不错:kaixin:值得学习………………………………

网友:
苹果手机太多问题的,我都修够了

网友:
太过简单!要有仔细讲述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