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认显卡驱动

楼主(2017-07-04):
客户机器拿来似乎用一会蓝屏。显卡驱动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以为是显卡问题。换了显卡一样的故障。刷了BIOS还是一样。有些说是NV2问题。测试。是好的。。这个机器。网上看了下。很多这种故障。很多都没搞好。麻烦。叫客户用集成的。客户不愿意。

网友:
查1.5v是否正常,这个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这个现象的

网友:
1。5转1.5那个管子 你看下 好像是容易坏   还有看下背后显存旁边 有掉件没有

网友:
Y470这个机子  显卡有路供电  是通病的   1.5V没转换出来  你看一下

网友:
巧了.刚刚看到一个帖子也是这个型号的.给你引用一下,做个参考
,U11这个芯片也焊过,这个管子是显卡的1.5V供电,很容易坏,要是坏了会打不上显卡驱动什么的

网友:
多半都是U11的问题 楼主你上来就干显卡吗?

网友:
那个1.5的转换管子是u49,g级一端连接q113。还有一个19v供电上拉经过510k电阻。今天正好修好。很熟悉,我的也就是q113坏了。反正这机器都是坏在散热器底下,容易断线

网友:
1.5v转换亮,还有显存,屏轴位置的显存

网友:
1.5V 正常。U49的1.5v。正常也没有掉原件这些

网友:
1.5-1.5 好像是在风扇接口那里是吧  我记得以前修到过。也是在论坛查的通病。。秒的。。

网友:
找个CPU换一下试试,CPU核显坏了

网友:
没有修了。给客户了
叫他就这么用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1.5转1.5的问题 都 显卡的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量1.5V显卡电压  看有没有  这个电压 爱坏

网友:
1.5 转1.5  的 的管坏了吧    查查看看一般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Y470就1.5V或者蓝屏显卡这两个问题

网友:
键盘下,风扇盘八角转换场管,换了,风扇去掉 散热器下面板线氧化。补线 。

网友:
Y470这个机子  显卡有路供电  是通病的   1.5V供电芯片和管子一起换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是不是那个1.5v转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