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无集显供电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04):
维修过程:
    拆机后,通电果然显示屏不显示。经过测量发现无集显供电,打开电路图,找到集显供电电路,发现集显供电由PU2(MAX17028)控制产生。
 在主板上找到PU2,结果发现装了个ISL62882在上面!上家肯定是弄错了,把它当成CPU供电了,因为CPU供电芯片就在旁边!先把ISL62882拆掉。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1083223722\Image\C2C\V7M0%MB4[%U`XD~D1S@M_M5.jpg

像这种用错芯片的,上管一般都会击穿,实测PQ33果然击穿。
 找个MAX17028装上,并找了个上管装上,通电后,电流上到0.5几掉电,依然没有集显供电,于是开始检查MAX17028工作条件,发现供电、开启都有,在测TON频率设定脚电压时,发现没有上拉电压,从上面电路图中可以看到,TON脚的上拉电压是公共点VIN提供。实测PL10没有电压,再测PF4,发现PF4前端有19V多,PF4后端没有电压,看来PF4已经烧断了。PF4这里没有去找一样的保险代换,而是直接找根导线直连。通电,自动上电,电流一路跳变,接上屏,顺利亮机。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厉害啊   分析果断

网友:
别人修过的本子我一般看都不爱看,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一下就能判断是显卡芯片

网友:
学习一下 碰到以后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