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_S23A300B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04):
三星显示器_S23A300B,开机有显示器信息,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了主机VGA,DVI接口,同样显示无信号输入,此为显示器程序问题,
通病,刷新程序即可解决,三星显示器很多都是这类通病,附上程序,

方便下载维修

153.38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刷程序就可以,但是好像需要屏号信息。背灯电压不一样。有的刷程序会造成屏热得烫手。

网友:
三星SA系列都有这个通病,用笔记本下软件外接显示器刷新,不用拆机的

网友:
我有台这个,刷了后亮机,但使用中会一半屏闪,出干扰,不知道是不是程序不匹配

网友:
现在用三星的更新软件 ,不能刷新 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一年不知道要修多少这种故障的机子。

网友:
三星,三星,三星,不过对于我们搞维修的的确是件好事

网友:
好帖,小学生初受教了,,,,,,,

网友:
用三星厂家刷写软件SamsungFirmwareUpdater_1.1.07_120227,用QQ远程刷就行了

网友:
这个系列修过好多台了,也有个别的刷了也不行呀

网友:
还没碰到 这样的死鱼,手机普及,用户的电脑都不开,唉,显示器也难坏了

网友:
就是 ,现在智能手机普及了 ,基本家庭电脑都没咋开 ,业务也少了,还有就是网络的抵触,IT不好搞了

网友:
程序和屏要对应,不对应的话有一部分会烧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