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U430不开机

楼主(2017-07-04):
0】待机0.008 3 5V电感无
【1】      没有图纸 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 公共点设计和APPLE的公共点类似 8.9V正常
【2】      按开机键电流到0.016用示波器测试3 5产生 瞬间掉 有个灯不停的闪
【3】      此机器采用类似DELL  HP适配器功率识别检测脚 也不知道自己手里的HP小口带针的能不能用 测试适配器识别检测脚7v 感觉有点高 并且电源接入指示灯不亮。接上电池闪几下黄灯停止。
【4】      等客户原装适配器拿来后 电源接入指示灯 长亮 适配器识别脚为0.7v 按开机键3 5       V产生 但不停的跳而且公共点也跟着跳 ,更严重的是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适配器输出的19v)也不停的跳。适配器坏了么没有啊 修个机器真不容易啊。
【5】      没办法把可调电源调成19v和适配器并联接到主板上 按开机键,哈开机了。
【6】      关机接上电池,可调电源和适配器一同插到主板电源接口完美充电,拔掉适配器留可调电源一样能充电。
【7】      总结同方的小口电源接口 和DELL HP的不同 适配器识别脚0.7v电源灯长亮。

网友:
楼主辛苦了帮你顶顶哈以后遇到这样的可以直接秒杀啦

网友:
以前遇到个没有图纸就放弃了谢谢楼主经验啊

网友:
如果是我修早就放弃了 没有图纸的最后修不出来就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