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不开机,花屏,阴阳屏,没触摸,显示触摸电源IC掉点维修

楼主(2017-07-04):
iPhone6不开机,花屏,阴阳屏,没触摸,显示触摸电源IC掉点维修
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开机花屏,阴阳屏,没有触摸,显示IC掉点

开始检修,首先是例行外观检查(包括整机和内配总成及主板)
手机外壳四周有明显的摔碰痕迹,屏幕总成的外屏右上角碎了,触摸的排线上的座子也有两个脚位压断了。
同行检修过的地方:U5411_RF和L5403_RF尸体没了,焊盘脚也没了,显示触摸电源IC,背光芯片,主电源芯片都有焊油,屏蔽罩也拆了有的地方也减掉了,有的芯片周边电容上全是锡珠短路了。
   同行的不注意搞短路了,不能正常开机的,清理了短路的地方,打了一遍开机电压,发现硬盘的PP3V0_NAND供电没有,想到上家动过主电源,就拆下主电源,重新植锡焊上,触发开机能正常亮机了,现在还原了客户所说的故障了。
开机花屏,阴阳屏,没有触摸,显示IC掉点
   先修阴阳屏,打显示座子阻值,其它都正常,只有背光回路1,阻值才300左右,明显不正常。背光回路1C2018,通过电感L2025到了U1502,打电感L2025两端都是300左右,拆U1502.
拆下后打焊盘和芯片阻值正常,怀疑是没焊好,虚焊了,重新植锡焊回去后,打值正常了,接屏幕总成测试花屏和阴阳屏的故障正常了。
下面接着维修全部没有触摸,打触摸U24011.8V供电正常,5.1V供电没有,5.1VU1501输出,前面客户描述说U1501掉点了,到底掉了多少个点没注明,拆了就出真相了。
掉得有点恐怖,小小一个芯片,掉了四个点,同行补了两个点还是全部没有触摸,我把四个点重新飞好,避免返工同时更换U1501,焊好后,测量U15015.1V供电出来了,装机测试正常有触摸了.
客户没提供密码不能桌面,客户描述故障全部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上家手工这样CPU居然没爆   也是可喜可贺啊

网友:
思路理论不错。好案例。期望看到更好的。楼主好样的

网友:
有技术的人 高手呀 理论和实践双结合 妙手回春

网友:
牛啊 这家伙都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手工这样CPU居然没爆   也是可喜可贺啊

上家应该是怕吹爆CPU,风枪温度调得低,所以他搞的背光和主电源芯片都是虚焊,显示触摸芯片掉点也不知道是不是与这有关系,锡没开始化硬翘下来......

网友:
理论和实践双结合

网友:
高手呀 理论和实践双结合 的牛人阿佩服佩服

网友:
我说怎么焊工最重要对于修手机来说。理论只是辅助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修复了几个故障,不错,手工业很不错,做了同行没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B:
楼主的显微镜装哪里买的,叫什么型号?看起来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显微镜装哪里买的,叫什么型号?看起来很清晰

我在用Nikon,推荐你买OLYMPUS的sz61这款。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佩服向你学习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             胆大心细技术好

网友:
思路手工很到位啊

网友:
这么多 故障  应该  能收大几百元了

网友:
厉害了。好经验学习一下顺便弄点金币

网友(2017-09-01):
楼主超屌哦。手工好,理论好。希望多分享维修案例给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