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背光对位问题

楼主(2017-07-04):
如题,背光IC怎么定位1脚呀?用显微镜都看不到

网友A:
下个图纸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图纸看就可以了..........................................

点位图上知道呀,但是芯片上没有标记呀,郁闷

网友B:
建议拆背光芯片的时候可以不把表面的胶清理干净,方便识别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拆背光芯片的时候可以不把表面的胶清理干净,方便识别方向

现在拆之前作了一下记号,也不知道这些高手们怎么对位的

网友:
拆芯片前在一个脚上做记号,要不没法定位

网友D:
你把表面一层搞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表面一层搞掉了吧。。。。。。。。。。。。。。。。。。。。。。。。。。。

连续拆了两个都是这样~~~~~~~~~~~~~~~~~~~~~~~~

网友:
芯片上点绿油啊...............................

网友:
买新的,不用旧的,用旧的,拆之前用手术刀做个记号。刻一个标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拆背光芯片的时候可以不把表面的胶清理干净,方便识别方向

清理完了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要拆之前做标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拆之前作了一下记号,也不知道这些高手们怎么对位的

拆之前做好标记,,正解。不过我一般这些带胶的芯片都买新的。偶尔没货了拆一个的话做个标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表面一层搞掉了吧。。。。。。。。。。。。。。。。。。。。。。。。。。。

表面一层不好刮,如果能恰到好处能看到脚位。一般一除胶就变成全玻离的。什么都看不到了。脚位在玻离芯片上面的一层漆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暂且叫它漆吧)

网友:
芯片表面的胶不要除干净,提前做好1脚标记。

网友F:
其实是有的高温把表面搞坏了  拆前绿油记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拆之前做好标记,,正解。不过我一般这些带胶的芯片都买新的。偶尔没货了拆一个的话做个标记就好了。

就怕买新,换几个都不得,反正笔记本的,我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是有的高温把表面搞坏了  拆前绿油记号

你这个方法好哦,下次就这样使用,谢谢了~~

网友:
标记一下 比较好。

网友:
手机芯片上 没有丝印吗   我是 修电脑的  不懂手机   就是 看看 帖子  张张 见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怕买新,换几个都不得,反正笔记本的,我是怕了~~

还好的。我用新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一般都没问题的。除非你买的那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