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国服菜鸟维修员又来赚分啦】HP 6910P不过保护隔离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04):
机型:惠普6910P
板号:LA-3261P
故障:无待机电流,保护隔离电路不导通。
拆机直接测得隔离管PQ3不通,控制级电压19V 看图

PQ3受控于ADP_EN#,查来源

ADP_EN#受控于PU25,LM393.再看实物

已烧毁,于是拆下这个八角芯片,对其引脚打值。发现1脚对地阻值为0,也就是ADP_ID信号对地短路,接着追电路

如图 ADP_ID是发送给了EC,断开EC引脚测阻值发现是EC短路,于是更换EC.
换好EC后,把烧掉的PU25也换上,插电 发现依旧无待机电流。
于是接着测电路

发现图中PD7的1脚为0V,PQ93的1脚为19V,2脚为9点多V,3脚也是9点多V.尝试着更换掉PQ93,上电OK,此机修复完毕!
但是这里的电路我现在还没看懂。上图中,隔离管PQ3要导通需要PQ93导通 让PR16和PR21分压形成低电平打开PQ3,但这个PQ93应该受控于BATCAL#,这个信号没过保隔前是相当于悬空的,那么PQ93的控制级应该是19V,我看了好一会儿都没明白这个PQ93到底是如何导通的呢?
本人菜鸟一枚,求各位大神帮我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亮机图忘记拍了,以上是损坏原件。望各位大神加分鼓励!

网友A:
写的真好啊.思路清晰,一看就能看明白,加分了大兄弟

网友B:
这么老的电脑还值得深入研究吗,买块主板都不用100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电脑还值得深入研究吗,买块主板都不用100块。

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能修干嘛要花100去换,自己多赚100不好吗?再说研究修好不又赚钱又有成就感啊

网友D:
绿色字体真难看,能不能改改,太刺眼了....还指望我们加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真好啊.思路清晰,一看就能看明白,加分了大兄弟

多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电脑还值得深入研究吗,买块主板都不用100块。

老是老了点,不过客户拿来了怎么也得修一修啊,不可能因为机器老就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真好啊.思路清晰,一看就能看明白,加分了大兄弟

你忘记加分了,给我补上啊!还有,你的头像叫上原亚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色字体真难看,能不能改改,太刺眼了....还指望我们加分吗?

要想生活过的去,身上总得带点绿!你要好好领悟才行:L:L:L

网友E:
adp_en#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p_en#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是的,这个信号正常为0V,受控于LM393.......

网友F:
NV_ODD_CLKIN-NV_ODD_CLKIN-NV_ODD_CLKIN-NV_ODD_CLKIN-

网友:
引用 网友F:
NV_ODD_CLKIN-NV_ODD_CLKIN-NV_ODD_CLKIN-NV_ODD_CLKIN-

想要下载分可以自己去发帖,评论也不好好写,再有下次担心我扣你分:@

网友:
思路很好           大神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能看明白

网友G:
学习了  修好就好啊        ,,。。。。。

网友:
别灌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修好就好啊        ,,。。。。。

是啊,能修好就行呀!虽然有的地方理解的还不是很透彻。还要多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能修干嘛要花100去换,自己多赚100不好吗?再说研究修好不又赚钱又有成就感啊

嗯嗯,这话我爱听                              1

网友E:
看你那个图纸后面是个门电路 应该不难理解 Q93导通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那个图纸后面是个门电路 应该不难理解 Q93导通原理吧

Q93是对隔离管控制级进行分压的,用来导通隔离管。但是G级和D级都是19V也能导通么?这是个N沟道的管,这里还真看不太懂

网友H:
思路清晰,没走弯路,老司机,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清晰,没走弯路,老司机,顶起来~~~~~~~~~~~~

大兄弟,加分支持下呀!!!!!!!

网友I:
你这算菜鸟,我们怕可以转行了。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算菜鸟,我们怕可以转行了。再见

大师准备转什么行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