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 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17-07-04):
  今天接到一台X450C的笔记本,插可调电源直接大电流短路,直接报价客户留机器放这里修。拆机测量19V公共点短路,目测主板,没有发现 电容 或者芯片 有烧毁的痕迹。 只能用“烧鸡法”来确定哪里的问题了。摸了半天确定是显卡供电上端的MOS管4955问题

更换后,插电源没有明显的短路,按开关电流跳了一下又短路,测量上管4955又烧了,估计显卡供电芯片UP1661p也挂了。一起更换后,机器正常亮机。 把机器唰唰的装好测试下声音,上网都没问题。 第二天准备叫客户来拿的时候,开机试了下,机器又不行了。又拆机,上电测试,电流到0.5左右不动了。测量发现显卡供电没出来,看了下显卡供电的条件,测量到第9脚的19V没有,跟线发现B+是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到达芯片的第9脚。仔细观察发现100K的一端有轻微的腐蚀,直接刀片刮开上锡焊好。机器修复。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点,楼主经验丰富,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还喜欢坏一个地方那就是  就是blos供电的地方

网友:
短路的本子最好修了,但是有些微小短路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