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怎么接线吗?

楼主(2017-07-04):
不知道怎么接了?希望有修电脑的懂这个,我知道发错地方,有可能有人会懂 。刷新了下怎么发了2个出来

网友A:
最下面连在一起接红色的是火线,只要找出火线,剩下的就好办了。

网友:
你这个实物和图是不一样的,输入应标有L和N的吧。其它都是输出。接的是什么 ,就什么起作用。

网友B:
你是想分开给各个用电器供电是吧,很好办,用测电笔找出火线,然后把火线分别接触各个线头,看哪个线是管什么灯和风扇之类,然后把线接好就可以了。这个开关只要接一个火线就行了。然后各个电器接到对应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
不会接 最好找个电工! 这个N要接到浴霸上的!

网友:
你这个全是开关的话,应该没地线在里面
除了火线其他都是控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分开给各个用电器供电是吧,很好办,用测电笔找出火线,然后把火线分别接触各个线头,看哪个线是管什 ...

下面的串联的应当都是火线吗 我这个吹风开关要串联个火线上去吗

网友C:
这个也有人到这个地方求助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连在一起接红色的是火线,只要找出火线,剩下的就好办了。

我现在就是这个吹风开关怎么接 是串连个火线进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连在一起接红色的是火线,只要找出火线,剩下的就好办了。

最下面的图片吹风要和火线接到一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有人到这个地方求助啊哈哈。。。。。。。。。。。。。。。。。。。。。。。。。。

呵呵家里的坏了,X宝买了个。修电脑的动动手看看结果接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家里的坏了,X宝买了个。修电脑的动动手看看结果接线不一样。

哈哈原来是这样哦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
你淘宝的那个图片一看就明白了。只要接一根火线就行。就图片中的位置。别的你只要把用电器的线头接入对应的插孔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看懂,红线应该是火线,其他5根接各路开关的

网友:
不懂的话建议还是找电工吧~~~为了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下面的图片吹风要和火线接到一起吗                                                                 ...

不能接在一起,按照新买的开关示意图对应找出来,那根线是火线,那根是吹风,对应接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