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11214T一体机 故障 开不了机维修1例

楼主(2017-07-04):
SONY PCG-11214T一体机 故障 开不了机维修1
今接收一台SONY PCG-11214一体机电脑,开机,指示灯不亮,无反应,电流0,拆机,
后盖打开,因无电路图,从电源输入开始检查,如图

测试PQ215 PQ214 5678脚都为0V,正常情况应该为19V,测阻值,0欧,有短路,接下来,就是查哪部分短路,我有个习惯,先查CPU供电部分,
PQ185PQ186PQ188PQ1872对管不大好测,拆也稍烦,故先拆电容,PC442441439440429428427426拆了,还是短,接着拆背面,
  CPU背面4330u电容拆掉,再测,不再短路,测了下电容,4个中有两个短路,料板中拆了2个装上,通电,结果还没反应,测阻值又为0,这次直接再拆330u电容,又短路了,看来是有原因的,不是偶尔电容坏,拆对管,PQ185短路,另3个正常,上次修联想本本时正好多买了几个,焊上,担心怕没焊好,也担心ADP3212控制芯片坏,找到此芯片资料
2627,28,2935,34,33,31阻值对比,根据经验,若芯片ADP3212芯片坏或对管没焊好,测试阻值肯定有差别,测试基本一致,因此暂时认为是好的,装好通电测试,SONY LOGO终于出现,OK, 同时将bios 备份了下1527714

sony PCG-11214T.rar

网友:
怎么没骚鸡大法伺候它,要是不是那里问题,那得拆多少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