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5vd换cpu座

楼主(2017-07-04):
本来短路的机子,公共点电容大家都知道的,可板子拆出来是变形的,修好短路不出cpu供电,压cpu 可亮机,这下可要做座子了 ,,呵呵,,发个亮机图

网友:
太厉害了,能不能教一下怎么做座子,从没玩过,拆都没拆起来过,更别说做座子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遇到这种基本都是换板

网友:
换了台试机775针的座子,没成功过。再也不想换座子了。笔记本更没换过。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很厉害啊 以前给主板换CPU座子就没有成功过

网友:
换座子就是要温度高点,对位都不难,以后都是直接焊在板上的了。所以不会也不要太在意。

网友:
  这个从来没换过,...     应该挺难换的吧.

网友:
坐子坏的从来都不换,就怕用不了多久又回来。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换过cpu座 能不能说详细点 学习学习

网友:
我觉得笔记本的 还好换点  775的不好换  温度不高 拿不下来 高了 板子又变形了。

网友:
这个肯定要点技术的下次遇到一定要试试还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