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噪音解决方案

楼主(2017-07-04):
一般风扇噪音大是电源的风扇由于内部油干或进入灰尘所致,我们只需要拆开风扇,添加润滑油即可

此时手指用力一定要注意均衡

在图示位置添加润滑油
注意润滑油不必添加过多,充满轴槽1/4即可
添加完毕后即可将风扇叶装回去,安装的时候手指按住中间,用力往下即可安装上去
此方法95%都能解决你的风扇噪音大的问题

网友A:
这种风扇 有问题 更多的是直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 有问题 更多的是直接换

我只是拿这个风扇做图示,其实很多服务器里面的扇热风扇还是挺贵的,而且一换就是一堆风扇,这样的处理办法既经济又实惠,而且清理起来也不麻烦,我一直没有做到芯片级维修,这次想借助论坛认证的开放潮流,想进一步学习芯片级维修,为店面的将来留住更多的客户,不想只做一个伪技术员,借此机会发一个经验贴,来此证明我是同行业人员,望版主给个机会,往后还会继续发经验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拿这个风扇做图示,其实很多服务器里面的扇热风扇还是挺贵的,而且一换就是一堆风扇,这样的处理办 ...

嗯

有些笔记本风扇 没有备货这样处理下确实可用

网友:
这个超频三的,我抽过,好像挡住了,没有敢使劲抽,能抽出吗?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拿这个风扇做图示,其实很多服务器里面的扇热风扇还是挺贵的,而且一换就是一堆风扇,这样的处理办 ...

刚才找了一个,使劲抽出来了,以前这种费劲的都没有抽,这次学到了,可惜,我加不了分,就精神鼓励吧。

网友:
加油不是很管用。我以前自己也加过,给别人也加过。因为声音大主要是轴承磨损了,间隙大,所以就产生振动。加了油以后没几天就声音又会变大 。不如一劳永逸换新的。

网友C:
拆开的功夫还不如换一个,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
哈哈. 我以前拆的时候几乎都是折断的,巧劲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的功夫还不如换一个,不值钱的东西。。。。。

之前我给人家FTP服务器清理的时候,里面十二个大风扇,都是组合套装,买下还是要几百块的

习主席表示,很高兴再次来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密切沟通协调十分重要。我们双方要加强合作,相互坚定支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的政策举措。双方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大政策沟通和行动协调,共同化解风险和挑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网友:
你这贴是来赚积分里吧,如果是密封轴 咋加,,,,

网友:
笔记本的风扇都是拆开上油的,台式机的没有弄过

网友:
怎么看怎么没意思   发这个有必要吗  换个风扇多少钱啊

网友:
主要还是看谈的价格的多少钱价格高就换啊价格低就修吧

网友:
只要轴承不坏,轴不筐,加油接可以明显的降低噪音

网友:
这里面要清洗一下,,把脏东西洗干净再加油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