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7-07-04):
B460机器,只用电池可以开机,
插上充电器不能开机,
拔掉电池插充电器是0.08的待机,长按下开关就0.02放开由0.08。

BQ24745: DCIN 19V,ACIN 2.7V,REF3.3V,ACOK 3.3V
51123: VIN 20V, EN0 5V,VREFG3 3.3V,VREFG5 5V。电感3V,5V没电压

网友A:
就那三个隔离管看哪个坏了,换了就好啦,还不行就要看图纸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那三个隔离管看哪个坏了,换了就好啦,还不行就要看图纸修了

哪个容易坏

网友B:
0.08的待机高了。是给CPU供电的小铁管漏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8的待机高了。是给CPU供电的小铁管漏电了吧。

用电池可以开机,想不通。http://pan.baidu.com/s/1o7B4SWi这个是图纸

网友:
G极跟S用二极管档去测,只要是几十欧的都是坏。正常是无穷大

网友:
楼主的不能开机时不能触发还是不能点亮   不能点亮考虑铁壳  通病     不能触发就差适配器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