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会啪啪啪

楼主(2017-07-04):
    前段时间有个客户电脑,之前有一个500G 的硬盘,但是存储的东西很多,有很多素材和模板,说要加装一个1T的硬盘
二话不说直接给他安装一个,安装上去后,硬盘就经常出现“啪、啪、啪”的声响。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硬盘是不是坏的 ,对吗?
我也有这个想法,后来仔细听像硬盘磁头连续复位,下意识地看了下电源,做工很次很杂的牌子,反正我是没有听过,
跟客户商量电源有问题,带不动双硬盘,更换新硬盘,更换完毕后声音没有了,正常格式化分区!

网友:
电源确实会这样,特别是一些老的硬盘,功耗大的

网友:
我还真的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啪啪啪的   就认为该换硬盘了、、、

网友:
电源我从来不用太次的,伤害硬盘,有时还会引起很奇怪的毛病

网友:
用pc3000  修理吧 那个软件经济不贵。投资小收益大

网友:
翘盼了   直接换新的银盘吧是的撒大所大所大所多撒多撒大所

网友:
电脑里面的硬盘没见过供电不足的情况,但是移动硬盘,线不好会有吱吱吱的情况

网友:
   是的 搞了这么多提电脑

    看到台式机用杂牌电源

   心理第一想法冲动 就是速度换个品牌电脑测试

网友:
接上去用不了几天,硬盘就挂了。。。

网友:
这种垃圾电源就是硬盘杀手,多少硬盘死在这些电源手上........

网友:
正常 很多时候 都是电源带不动了 一般这种 都是电源硬盘一起换

网友:
电源功率小,容易烧硬盘,电源好是整个机器的寿命增长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