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7420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7-07-04):
DELL 14R-7420不出内存供电,内存供电IC-TPS51216开启脚16脚SIO_SLP_S4#和17脚SIO_SLP_S3#开机瞬间测有1.5V,但立马消失,切断51216的16脚,则SIO_SLP_S4#和SIO_SLP_S3#都有3.3V,由此判断是51216坏,由于手头无此IC,不知51216能和哪个IC代换

网友:
                 51216这个芯片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此芯片好像没有可以带换的哦、查查pdf的图纸吧!对对脚位定义、、、、

网友:
这也不一定哦,也许换了还有其它情况。。。

网友:
换了51216故障依旧,无意中不插CPU开机测内存供电VDD和VTT都正常,怪哉了

网友:
只要一插上CPU就无内存供电,确定CPU是好的,换CPU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