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5漏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4):
上个月给一个客户解了一部Pad5的ID。过几天拿来说不开机了。拆开一看,电板亏电了。于是就给电板加电激活。下午给小孩看了一下午电影,没毛病。但是第二天再开的时候发现又亏电了。看看是不是待机漏电了。拆出单板,夹电看电源表。没有电流啊。怀疑是不是电板质量不好。从尸体机上对调了一个电板过来。就给客户了。但是很不幸,客户用了两天又找上我了。我一看又亏电了。这一次我才发现,原来 这板接屏才漏电。不接屏是不漏的。
单板电流

接屏电流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测量发现屏供电提前出来了。

说明屏供电管有短。

这颗离硬盘很近。上次解ID的时候可能吹短了。但是重装后故障没有好。短是不短了,开机的时候电压也转不出来了。只能换一颗了。没有Pad5料板,Pad4上有颗型号不同,引脚一致的。换好后故障消除。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是这个芯片坏了 然后我直接短接的、发现电量耗电快、 后来还完之后ok了、但是用了不到半个月客户又拿回来了、又换了一个芯片、后来就没在回来!

网友B:
楼主这图纸是买的吗?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图纸是买的吗?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蓝锐,要花钱买的,不过好像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是这个芯片坏了 然后我直接短接的、发现电量耗电快、 后来还完之后ok了、但是用了不到半个 ...

思路不错,有漏电 可以先扣屏试一下。看不是屏漏电 。手机也一样可以借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图纸是买的吗?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蓝锐,修手机平板的肯定需要购买图纸。

网友:
我还以为是屏呢,电压早出 了

网友(2017-08-10):
钱赚到手

网友:
       解ID 全是手工活。  细致大胆, 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首先测量电池座子正极和WIFI旁边的电容C5202_RF确定是正负极短路还是负载短路

网友:
先谢谢楼主  维修细节很重要的 就是细节功夫

网友:
直接焊上座子 然后把线飞在座子的引脚上不就好了吗

网友:
好多漏电都是 USB IC 的问题其它的还没怎么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