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048复印机

楼主(2017-07-04):
打印一边清楚 一边很浅      粉是代用粉     检查显影上粉正常        机子用了两万多张  求解

网友:
鼓的上方有一块玻璃,粉尘搞脏了,拿纸擦一下就OK了

网友:
人家说是打印,不是复印,关玻璃啥问题?应该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为啥不用原装粉试一下,看效果怎样?。。。。。。。。

网友:
鼓的上方有一块玻璃,粉尘搞脏了,拿纸擦一下就OK

网友:
把激光器清洁一下看看,把激光器清洁一下看看,把激光器清洁一下看看,把激光器清洁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