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1.0 不触发 小修

楼主(2017-07-05):
型号:GA-B75M-D3V R1.0

故障:不触发

强制上电 电压都有  CPU不烫   还是打开图纸看看

直测RSMRST 信号 在Q54 D级 为低  不正常 正常是3.3V

Q54 G级有5V   N沟道 G级为高电平 DS所以导通

想要Q54 G级为低电平 那么Q55 B级要为高电平 才能把Q54 G级拉低

实测Q55 B级 有0.6V 正常   那Q54 G级就应该是低电平

看来是管子坏了  直接把Q55 C E级 短接

测试下  按开机  风扇转了下  就停了 没有在转

直接干BIOS  互换下 风扇转了又停了又转了  完美亮机

附:图纸与点位合集  点位密码 rmadept

GA-B75M-D3V R10.rar

网友:
RSMRST 外部应该有上拉电阻吧?图中没看到。

网友:
感觉此处省略了100个字,风扇转一下就停,就直奔BIOS,高手。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没图纸不好我好修啊!技嘉的都还好,很多有图纸!楼主不错的教程!

网友:
这格主板问题真心的多。各种问题的。我手上有以一篇怎么修都修不好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没图纸不好找,好修啊的不多啊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图纸不好修啊,现在我简单主板问题就修一下,不好修的直接换板了

网友:
现在会修台板的少了   楼主也是很细心   我也想练练台板

网友:
我了个去  我好久没有修过主板了   大部分丢失一笔记本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