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M-A 不触发+反复重启复位+死机黑屏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5):
版号:华硕A88XM-A    REV:1.03
故障现象1:不触发
故障现象2:跑几个码掉电(风扇停)
故障现象3:反复重启 反复复位
故障现象4:死机黑屏,键盘灯 不能切换。

这个板修了两天 断断续续的修。伙计朋友的板报价80元  要是同行的板直接就PASS了

  修完后  估计我再也不敢用华硕A88的板了。。。。
维修中拍了好多相片  有些说说就好了  就不上传了(图片已经够多了)
故障比较烦人 就写整个维修思路吧。有点啰嗦 哦!
整图外观(网络图片)

拿来测试 触发 复位灯亮一会  就在快速的闪  还能跳几个码 复位灯边闪边跳码。报修主板,同意了。
拆下来 拿到维修台  触发两下 无待机了。。。。。。。。。。。。。

测CMOS电池旁边有个 小1117 类型的稳压器  无输出 控制端 5V  按经验 这种管子 低电平导通的。
追查 去到IO   想都不想 秒IO  我去  还是一样
仔细看了下  IO旁边有个小5脚芯片 想起了  华硕还有个3VSB_ATX的供电

测0V 找到故障了  换一个 一样的 输出5V 不对吧  怎么可能是5V呢  查了下 IO开机的几个针都上拉这个电压  不可能5V
再换个 正常了  3VSB_ATX出来了。
待机电压出来了   能触发了  故障现象1 解决!
触发反复复位 并 跑几个码掉电 风扇停了 ....
测IO 52 53脚  VIN检测  5V 检测电压2V 正常  12V检测电压2.16V 不正常。

正常 5V 12V两个电压经过分压后 的检测电压都在2V。
干掉 干掉!

拆掉12V两个分压电阻  短接52-53脚  借5V检测电压 欺骗IO    故障现象2 解决!
到这里 还能算是快  后面的就搞死宝宝了
反复复位 不断重启 不定时重启 不断复位...有时跑几个码 就重启 有时亮几秒钟就重启。。。。。。
拍了个视频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视频中 注意下检测卡 复位情况和内存电压变动情况。
跑到66是亮机的了

如果看不了  我也文字说明下  就是 反复复位重启 亮机的时候 内存电压1.8V  DDR3的内存

以前也修过华硕的FM2 内存电压 也普片偏高  因为没什么事  就不理了。
在抓来测得时候  每次复位等亮的时间久一点的时候  CPU是没供电的  时钟灯也在闪
IO的 PG 无法发出来 导致时钟不正常  推测 IO有检测 CPU供电电压  CPU无供电 可能导致IO无PG发出去。
所以重点放在 CPU供电。
测CPU IC ASP1206  供电 EN 都 “挺” 正常的。(没用过波波 不知道波波能不能测得出来 万用表测是正常的)
拖焊了一下 CPU IC  故障一样 就没去理了  这芯片还是挺难找的。
直接转战到内存供电

我的天呀  内存能上到1.86V  D3 我也是醉了。。。好多华硕FM2内存电压都偏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到过。
不管正不正常了   先搞回到1.5V 看看情况。
更换 内存芯片 APW8720B 一样
能亮机的时候 还没等它掉电重启 快速进BIOS 看看能不能调  看到一大堆选项  头晕了  还是算了
刷个BIOS  一样。。。
看点位 查反馈 发现有两个电阻是 调节电压用的 OV#1  OV#2  这两个信号直接进桥

综合昨天的测试
印象中      OV1  0     (0V)
                 OV2  1  (0.97V)
          内存电压在1.5-1.6V之间时
上到1.8V后 是   OV1  1 (0.97V)
                         OV2  0   (0V)
想来想去 没个结果  上BGA  干桥 最实在。
20分钟过后   也烤不回原型  还是1.8V 我勒个去呀
NND兄 修得火爆  直接把你给办了

把两个OV 调节电阻 拆掉 断开桥的通讯 让你调....
内存电压 终于回到了 1.5V-1.6V之间了  亮机在1.6V
内存电压 回到正常范围 咋个 还反复复位重启呢 ~~~~~~~~~~~~~

看来 CPU电压 是要搞了   找个A68的料板(客人换下来的 丢了半年没空弄的)
拆了 ASP1206 过来换  换了 之后 直接不复位了
测EN  EN开启有4路控制  每路控制都有两个管子 控制。

测EN 0V  (*^__^*) 嘻嘻……  还好 现在是这个表情的
测其中一路 前级的三极管  B级和C级 都有高电平 E级接地  你懂得
换了之后 还是不复位  测 EN 开始还是低电平,
     另一路也出现问题了    这时候是这个表情的:L
:L:L又是前级 三极管 坏。继续换上。
开机  还是不复位   测 第三路EN 也存在问题   现在是这个表情了
我去呀 换个CPU IC  这些故障全部浮现出来了....(可能是加热后 影响到)

修完 3路EN开启电路   故障现象3 解决!
不再乱复位了  点触发的时候  也能直接复位了 不用等几秒 才复位,
也不反复重启了  跑码也相当顺 直接亮机。

本以为好了的  开机进BIOS  还是会死机 黑屏 键盘灯 不能切换 点关机 关不了
不进BIOS 很久都没事
进系统 差不多到欢迎使用 就挂掉。
有时候 更快。
初步判断 集显问题。
但是没有直接去加显卡测试 也没有CPU换来试了
三板斧师傅 一般喜欢找通病找经验 找类似。。。
3路EN故障 让我体会到 这个板的三极管 太成问题了

就找其他的管子测一下在显卡槽上面发现一个小MOS管子  G级3.3V  D级还有0.93V(图片太多了 不上了)
在点位看 是VDDA的 调节管子
测了一下VDDA电压  1.96V FM2B的黑槽板 按上个贴(FM2+的U VDDA是1.8V正常的)的经验 算正常。
因为关注到这个电压 所以进BIOS 看了下 CPU

发现这个U 并非是FM2+的CPU 是FM2的CPU  A8-5600K 还算比较早的U 了
那么 这个VDDA的电压 应该正常是2.5V才对。
那么这个1.96V 也不正常,
突然又想起 以前修技嘉VDDA2.5V 拉低的时候 确实会 不定时卡死  卡的代码也是乱七八糟的 。
不过这个 还能亮机。
决定了  弄VDDA 电压  这板管子爱坏  把调节的两个管子换了  VDDA 变成2.7V了

VDDA 电压回到了2.75V 是偏高了 一些  但这个电压 影响不大  就这样了  不去调了。
故障现象4 解决!

装上去 看了  几集颖宝  没问题。

伙计和同行的小P孩 玩了 几个小时小游戏  都没问题。

此板修复  !
修得乱七八糟的  看帖都有点累 修起来更累~~~
我就一个三板斧师傅 理论渣渣的 不管什么 修好万事大吉。
有错的地方 指正下。

补充内容 (2017-8-4 15:49):
一个月了   没见返修!

 会员1578192300鑫豆2025-1-3 02:00

网友A:
这种主板有点不好修。我手上有几片,都是换下来放在箱底下压箱,让兄弟们去修

网友B:
这故障,真绝了。

网友C:
这些问题师傅都能修好,真是太佩服您了!从您的实例中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真绝了。

师傅 那内存电压 1.8V 是不正常的吧
不知道这样处理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师傅都能修好,真是太佩服您了!从您的实例中受教了!

谢谢支持  这板确实故障比较多  修起来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有点不好修。我手上有几片,都是换下来放在箱底下压箱,让兄弟们去修

现在的主板  都比较难修  尤其新一点的板  没什么经验  修起来容易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师傅 那内存电压 1.8V 是不正常的吧
不知道这样处理会不会有后遗症

肯定不正常啊,DDR3电压才1.8V。华硕那个是桥来控制电压反馈输出,都是些GPIO可控编程引脚。所以拆了可控已决后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正常啊,DDR3电压才1.8V。华硕那个是桥来控制电压反馈输出,都是些GPIO可控编程引脚。所以拆了可控 ...

嘿嘿 师傅这样说 放心多了  其实之前碰到过几个华硕FM2  内存电压都偏高 因为能开机  后面也不怎么理。

网友:
主板不好修

网友:
真心谢谢楼主分享!VDDA电压还有FM2和FM2+之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嘿嘿 师傅这样说 放心多了  其实之前碰到过几个华硕FM2  内存电压都偏高 因为能开机  后面也不怎么理。 ...

M5A78-M LX3 PLUS也有同样的设计原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以后肯定能用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5A78-M LX3 PLUS也有同样的设计原理。

哦哦  师傅对 高端版那么了解 对  低端板也是 了如指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  师傅对 高端版那么了解 对  低端板也是 了如指掌

呵呵,算了,你既然都说让重新编,编就编吧,我肯定知道是你个男的,我只是说,我们都服技术厉害的,我们客气一下就好了嘛,

青杏煮酒 -4 文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轩辕确实是厉害。你也别舔的太太多了,等下他下面都疼了

重新编辑 删掉  帮你补回扣的分  我知道开玩笑 只是  这些字眼 太难看了

网友F:
楼主,这主板修得有得苦了啊,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轩辕确实是厉害。你也别舔的太太多了,等下他下面都疼了

不能看出来我在和你看玩笑?我也常去图吧看他的帖子,轩辕确实厉害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  师傅对 高端版那么了解 对  低端板也是 了如指掌

你们这一个个的,啧啧

网友:
这板子故障一个个的都能修好,功力很深厚的了

网友G:
这么难修,看了帖子,我都头大。楼主竟然耐心修完了

网友H:
师傅威武!如果我碰上这个板子只能望板兴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主板修得有得苦了啊,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

修这个板确实有点辛苦 不过最终修好 也算有点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难修,看了帖子,我都头大。楼主竟然耐心修完了

做维修 很多时候 都要耐心 或者故障就差那么一点点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 其实能修好很多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师傅威武!如果我碰上这个板子只能望板兴叹了!

你文采不错  什么时候 发个大作  分享分享经验

网友I:
除了表达对专家的敬仰,还是敬仰。。。然后,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网友:
真是厉害 学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除了表达对专家的敬仰,还是敬仰。。。然后,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你这是在嘲笑我

网友:
A板也有不是桥的问题的。牛。。。。。。。。。

网友:
我见过一个高手修华硕板,5块板各种问题,他用示波器,3分钟全修好了。当时我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网友:
师傅确实厉害,我是的话,就直接PASS 了。。。

网友I:
明明是羡慕,是真羡慕。。。要不我也发个拜师贴?   以后修机给个思路。。

网友:
真想不到华硕的小三极管还有这么差的!

网友:
大神又重出江湖了,终于把你盼回来了,还怕你改行扔下了一众小白了

网友:
这主板这么多故障,楼主写帖子也写得累了,一口气看完,几经周折总算维好,加分鼓励!

网友:
呵呵,AMD主板,确定不敢恭维,除了新板子比较稳定,旧版子真的怕人。我反正不喜欢AMD.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还没升精华,今天特意过来看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明是羡慕,是真羡慕。。。要不我也发个拜师贴?   以后修机给个思路。。

开什么玩笑  大神 你想让我折寿呀

网友:
版号:华硕A88XM-A    REV:1.03
故障现象1:不触发
故障现象2:跑几个码掉电(风扇停)
故障现象3:反复重启 反复复位
故障现象4:死机黑屏,键盘灯 不能切换。

这个板修了两天 断断续续的修。伙计朋友的板报价80元  要是同行的板直接就PASS了

  修完后  估计我再也不敢用华硕A88的板了。。。。
维修中拍了好多相片  有些说说就好了  就不上传了(图片已经够多了)
故障比较烦人 就写整个维修思路吧。有点啰嗦 哦!
整图外观(网络图片)

拿来测试 触发 复位灯亮一会  就在快速的闪  还能跳几个码 复位灯边闪边跳码。报修主板,同意了。
拆下来 拿到维修台  触发两下 无待机了。。。。。。。。。。。。。

测CMOS电池旁边有个 小1117 类型的稳压器  无输出 控制端 5V  按经验 这种管子 低电平导通的。
追查 去到IO   想都不想 秒IO  我去  还是一样
仔细看了下  IO旁边有个小5脚芯片 想起了  华硕还有个3VSB_ATX的供电

测0V 找到故障了  换一个 一样的 输出5V 不对吧  怎么可能是5V呢  查了下 IO开机的几个针都上拉这个电压  不可能5V
再换个 正常了  3VSB_ATX出来了。
待机电压出来了   能触发了  故障现象1 解决!
触发反复复位 并 跑几个码掉电 风扇停了 ....
测IO 52 53脚  VIN检测  5V 检测电压2V 正常  12V检测电压2.16V 不正常。

正常 5V 12V两个电压经过分压后 的检测电压都在2V。
干掉 干掉!

拆掉12V两个分压电阻  短接52-53脚  借5V检测电压 欺骗IO    故障现象2 解决!
到这里 还能算是快  后面的就搞死宝宝了
反复复位 不断重启 不定时重启 不断复位...有时跑几个码 就重启 有时亮几秒钟就重启。。。。。。
拍了个视频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视频中 注意下检测卡 复位情况和内存电压变动情况。
跑到66是亮机的了

如果看不了  我也文字说明下  就是 反复复位重启 亮机的时候 内存电压1.8V  DDR3的内存

以前也修过华硕的FM2 内存电压 也普片偏高  因为没什么事  就不理了。
在抓来测得时候  每次复位等亮的时间久一点的时候  CPU是没供电的  时钟灯也在闪
IO的 PG 无法发出来 导致时钟不正常  推测 IO有检测 CPU供电电压  CPU无供电 可能导致IO无PG发出去。
所以重点放在 CPU供电。
测CPU IC ASP1206  供电 EN 都 “挺” 正常的。(没用过波波 不知道波波能不能测得出来 万用表测是正常的)
拖焊了一下 CPU IC  故障一样 就没去理了  这芯片还是挺难找的。
直接转战到内存供电

我的天呀  内存能上到1.86V  D3 我也是醉了。。。好多华硕FM2内存电压都偏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到过。
不管正不正常了   先搞回到1.5V 看看情况。
更换 内存芯片 APW8720B 一样
能亮机的时候 还没等它掉电重启 快速进BIOS 看看能不能调  看到一大堆选项  头晕了  还是算了
刷个BIOS  一样。。。
看点位 查反馈 发现有两个电阻是 调节电压用的 OV#1  OV#2  这两个信号直接进桥

综合昨天的测试
印象中      OV1  0     (0V)
                 OV2  1  (0.97V)
          内存电压在1.5-1.6V之间时
上到1.8V后 是   OV1  1 (0.97V)
                         OV2  0   (0V)
想来想去 没个结果  上BGA  干桥 最实在。
20分钟过后   也烤不回原型  还是1.8V 我勒个去呀
NND兄 修得火爆  直接把你给办了

把两个OV 调节电阻 拆掉 断开桥的通讯 让你调....
内存电压 终于回到了 1.5V-1.6V之间了  亮机在1.6V
内存电压 回到正常范围 咋个 还反复复位重启呢 ~~~~~~~~~~~~~

看来 CPU电压 是要搞了   找个A68的料板(客人换下来的 丢了半年没空弄的)
拆了 ASP1206 过来换  换了 之后 直接不复位了
测EN  EN开启有4路控制  每路控制都有两个管子 控制。

测EN 0V  (*^__^*) 嘻嘻……  还好 现在是这个表情的
测其中一路 前级的三极管  B级和C级 都有高电平 E级接地  你懂得
换了之后 还是不复位  测 EN 开始还是低电平,
     另一路也出现问题了    这时候是这个表情的:L
:L:L又是前级 三极管 坏。继续换上。
开机  还是不复位   测 第三路EN 也存在问题   现在是这个表情了
我去呀 换个CPU IC  这些故障全部浮现出来了....(可能是加热后 影响到)

修完 3路EN开启电路   故障现象3 解决!
不再乱复位了  点触发的时候  也能直接复位了 不用等几秒 才复位,
也不反复重启了  跑码也相当顺 直接亮机。

本以为好了的  开机进BIOS  还是会死机 黑屏 键盘灯 不能切换 点关机 关不了
不进BIOS 很久都没事
进系统 差不多到欢迎使用 就挂掉。
有时候 更快。
初步判断 集显问题。
但是没有直接去加显卡测试 也没有CPU换来试了
三板斧师傅 一般喜欢找通病找经验 找类似。。。
3路EN故障 让我体会到 这个板的三极管 太成问题了

就找其他的管子测一下在显卡槽上面发现一个小MOS管子  G级3.3V  D级还有0.93V(图片太多了 不上了)
在点位看 是VDDA的 调节管子
测了一下VDDA电压  1.96V FM2B的黑槽板 按上个贴(FM2+的U VDDA是1.8V正常的)的经验 算正常。
因为关注到这个电压 所以进BIOS 看了下 CPU

发现这个U 并非是FM2+的CPU 是FM2的CPU  A8-5600K 还算比较早的U 了
那么 这个VDDA的电压 应该正常是2.5V才对。
那么这个1.96V 也不正常,
突然又想起 以前修技嘉VDDA2.5V 拉低的时候 确实会 不定时卡死  卡的代码也是乱七八糟的 。
不过这个 还能亮机。
决定了  弄VDDA 电压  这板管子爱坏  把调节的两个管子换了  VDDA 变成2.7V了

VDDA 电压回到了2.75V 是偏高了 一些  但这个电压 影响不大  就这样了  不去调了。
故障现象4 解决!

装上去 看了  几集颖宝  没问题。

伙计和同行的小P孩 玩了 几个小时小游戏  都没问题。

此板修复  !
修得乱七八糟的  看帖都有点累 修起来更累~~~
我就一个三板斧师傅 理论渣渣的 不管什么 修好万事大吉。
有错的地方 指正下。

补充内容 (2017-8-4 15:49):
一个月了   没见返修!

网友(2017-08-05):
这个板子问题好多 还是很佩服楼主毅力的 能坚持修好

网友:
最烦这种故障 我也有个反复掉点的无能为力 等待楼主分享经验 十分感谢

网友:
尼玛这维修过程看完了,只想大声问一句:还有谁?
我修板子看下修好一个故障好了就好了,不好再研究下第二个故障,要是有第三个故障,嘿嘿,拜拜了,不搞了

网友:
大哥,你们太牛B 了,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
能修好这片主板。。。证明你以前是大师级别的人物了。。。收藏下来当经验!!

网友:
A88 还没修到过。感觉华硕的不好修。

网友:
图纸那么好找么,反正我每次遇上都没图纸

网友:
成心佩服,楼主牛B啊, 支持

网友:
青杏一出 精品必属 经验足足的 修得多了也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楼主666,分析的很到位,值得学习。

网友:
比较厉害啊学习了非常谢谢。。。。。

网友:
非常详细,让我感到自己的道路还很长。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啊

网友:
多多学习,以后下载备用,谢谢了 发大

网友:
有图纸的话,修起来得心应手啊。图纸哪来的,分享下呗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以后肯定能用上

网友:
楼主的 技术好厉害啊 理论也好扎实 牛

网友:
老哥你还是蛮细心的,我看了看,觉得还是回个帖的表示我看过了

网友:
楼主果然是大神啊 思路清晰不错牛逼

网友:
这板我修过一个,也是修的3Vsb和Vdda2.5,你这修出这么多故障实属罕见

网友:
技术好,思路清楚.不过现在好多主板修回去的价值可以底了点

网友:
不用华硕用什么板好呢?有点位图和时间就是好,可以慢慢修

网友:
高手 居然那么多故障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种主板有点不好修。我手上有几片,都是换下来放在箱底下压箱,让兄弟们去修

网友:
管他乱七八糟的呢。修好就是OK咯。。。呵呵。。

网友:
这就很厉害了,我才是真正的三板斧师傅,这么高难度的问题看都不看一眼

网友:
我算是看完了,技术牛逼,耐心更牛,值得我们学习,一般遇到这种不定时重启的主板一般都是放弃的多,因为时间等不起

网友:
这么多都坏了  现在板子质量太差了

网友:
水平这么高啊。这么多问题都搞的定。我可没那么好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