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背光小修

楼主(2017-07-05):
机器型号:苹果6

故障现象:有显示无背光

        接到同行一台二修苹果6  客户反应有显示无背光,一般这种单一故障都是比较好修的,直接拆机,脏点乱点我整理下就行,屏蔽罩也不装,还是个UMT
的板子,给客户报风险开工.

    把主板清洗干净量下PP_LCD_BL_ANCDE  PP_LCM_BL_CAT2PP_LCM_BL_CAT1引脚对地阻值发现PP_LCM_BL_CAT2阻值无穷大,估计从显示座字到背灯IC  U1502之间有断线或者虚焊,测量升压二极管时发现,二极管正反向都短路放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发现C1597C1530直接有残留锡渣,清理完毕测试二极管正常还是没升压(我测试这个二极管喜欢从C1597C1531之间测试,主要是这两个零件大好测试同时也能测试下升压电感)

先做隔热拆下清理焊盘再说

拆开发现下面有两个焊点是掉的

刮开连接的线并飞线

装上背灯U1502并把飞线过程中碰到的原件从新处理下后等板冷却后先加电测试下正常后再扣屏

修复后靓照

     这种故障不难修小心谨慎点就行了

     顺便给新手几点参考建议:1. 6代背光这块升压二极管容易烧,离CPU比较近,用风枪吹下来容易把CPU搞爆,一般我拆的时候风枪温度200到220之间这种温                                                      度在CPU做了隔热保护后不会爆,在吹的过程中用镊子轻轻拨升压二极管,直接拨下来,也不要太用力,要不连焊盘都会一                                                            道干下来。

                                               2. 有时候升压二极管或者后级电容烧了修好后背光有点抖动,一般是升压电感L1503坏了,换这个的时候一般我用风枪加烙铁烫下                                                      来,边烫边晃,慢慢弄,这玩意焊盘大散热快,不要太心急,风枪温度一般也就200左右,烙铁用马蹄形的温度开400度。

网友:
图片没了,不过楼主修机如同行云流水,一看就是正规维修师傅。

网友:
唉   明显不完整的帖子 也能通过审核,...............................................

网友:
那个信号叫什么名字?谁说说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写完?

网友:
图都没有啊,看都看不懂

网友:
大电感电压大,瞬间电流也大,如果随便代换,肯定会出问题。楼主理论也是厉害,分析出主板存在断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