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连续烧4片RT8207修复

楼主(2017-07-05):
故障是内存被烧短路,内存供电IC-RT8207短路,下管短路。

换掉电源芯片和上下管,测PC238正反向参数正常,上电居然好像还自动触发,瞬间有滋滋声,感觉又洗白了。

断电测PC238,又只有6欧左右。细心检查PU7周边电路元件,正常得不得了,又连续换了3个RT8207,都是插电源瞬间烧掉。有点怀疑是芯片质量问题。换第五片,不上上下管还是插电有滋滋声,但不烧PU7了。焊回上下管,滋滋声还在,没有烧,用示波器测PC238正端瞬间居然有3V左右,太高。换掉电容PC160为470UF,去掉PC238,还是瞬间3V左右,瞬间上电又掉电,如此反复。感觉PU7周边已经很完美了。这款机器不是自动触发,就随便测了一下待机3-5V,瞬间3V波形还基本正常,5V就不得了,爬升还带毛刺,果断换掉PC250,5V波形完美,也没有自动上电现象和滋滋声了。结果就是待机5V电容变质瞬间烧掉PU7再烧内存。烧PU7的根源是5V供电。
供参考。

网友:
没波  还真查不出来 ,那里出问题 ,, 烧的你怀疑人生 ~

网友A:
这个机器遇到过这个情况 客户连续在售后换了3条内存 就是半天左右就烧坏

网友:
显波器用得不错啊

网友:
这种问题真奇葩,没有示波器还真不行啊,楼主牛逼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还不错,,,,,,,,,,,

网友B:
pu7供电不足导致驱动MOS管不足而烧管吧,芯片可能没问题的吧

网友:
我也干过一台 走过很多弯路。最后也是通过示波器 来断定的。 这片板垃圾

网友:
那里出问题 ,, 烧的你怀疑人生!!!!!!!!!!!!!!!!!!!

网友:
没示波器这机子就没法修了估计。。。。。。。

网友:
一个电容引起的烧吗,这种我也遇见过 ,有时候开始怀疑芯片

网友:
示波器  有的时候是好用
嘿嘿没示波器有一些掉电 问题 修不了

网友:
希望不要再返修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只有像楼主这种有耐心,而且细心的人才慢慢找得出来

网友:
好的,修得6666666了,我的老司机,给赞,谢谢分享

网友:
会用示波器  真的好66666啊

网友:
烧一次的时候 我就会全套换了。。之前还遇到过电感不良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学习了!!经验多啊!1有图有理,加分!

网友:
5V滤波不好引起的烧内存供电?那为何不烧其它的供电芯片呢?

网友:
示波器秒杀

网友:
贵在坚持啊,是我最多换三个就掉头研究烧芯片问题去了  货源很重要

网友:
这种问题真奇葩

网友C:
你都不测内存芯片的主供电?
供电芯片烧了,肯定要测主供电呀?
烧的你都怀疑人生了............

网友:
神机   你修好了  确定以后很稳定吗  还不如换板子图个安心

网友:
难道是待机5V的电容漏电才烧的吗,还是说楼主买到不好的芯片了

网友:
碰到过二次,还好没烧内存,通电就异响……………………………………………………………………

网友: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网友:
刚好修道这个机器  可以参考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没示波器就没这么快很准

网友:
努力学习示波器的应用,在我们修笔记本中,还是用处相当大的。

网友:
烧第一个旧的注意了,还能烧3个 大哥很猛。修好了也挺好的

网友:
屡烧电源芯片的 首先就得摘掉上管 然后排除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当然是第一个要检查的

网友:
对这种电容现在是太喜爱了 特别是待机这里出问题的

网友:
已加分,芯片死的惨,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遇到过这个情况 客户连续在售后换了3条内存 就是半天左右就烧坏

那售后不是亏大了  连续烧了这么多

网友:
楼主的PC250和PC238在图纸的那个位置啊?你发的图纸上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遇到过这个情况 客户连续在售后换了3条内存 就是半天左右就烧坏

售后都怀疑人生了吧?

网友:
厉害厉害  如果不是用波波   那就真的  亏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不测内存芯片的主供电?
供电芯片烧了,肯定要测主供电呀?
烧的你都怀疑人生了............{: ...

一个19V还是620K上啦,5V对地阻值参数都正常,又是瞬间烧短保护,确实忽略了

网友E:
老师你的键盘坏了吗
tantqh
现在都基本用屏幕键盘了,反正也快不了多少
详情

网友:
一颗电容 引发连烧内存的血案

网友:
这种问题给我的话估计也修不出来,楼主厉害

网友:
5V滤波不良引发的血案,值得借鉴,楼主威武

网友:
还烧内存 碰见过 有时就是电压不问 场馆有问题 。还有更厉害的 烧硬盘 用半个月烧了三个硬盘 牛逼 不

网友:
没 烧的太严重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见过,没楼主仔细 直接换班了

网友:
看来以为 还是得仔细检查问题啊,楼主 厉害

网友:
示波器修PWM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会用示波器牛逼呀,可惜还没有学会。高手呀

网友:
烧内存芯片到是少见 一般都是不出电压或掉电什么的 一般看见待机这种滤波电容时 又没啥思路我都把它先换了在说

网友:
芯片的供电都不检查,我也是佩服楼主了

网友:
烧的是心惊肉跳吧。修板又要换内存优其是4G的,都不知客户还修不修。难。

网友:
我的示波器用得少·基本都是测电容··要不就看看晶震有没有波·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思路。。。我有一台机独显供电老烧。。。明天检查一下,会不会跟你的故障原因一样。。谢谢

网友:
楼主好耐心呀。要我早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你的键盘坏了吗
现在都基本用屏幕键盘了,反正也快不了多少

网友:
看在楼主烧了那么多芯片 加分了 最后说句有波波就是爽

网友:
现在都基本用屏幕键盘了,反正也快不了多少

网友:
很倒霉啊兄弟。这样的直接换祝主板算了啊.修的头疼啊

网友F:
5V滤波不好引起的烧内存供电?那为何不烧其它的供电芯片呢

网友:
这没有小波波只有靠经验了

网友:
5V滤波不好引起的烧内存,哇哦,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这是一个通病来的 遇到很多得了

网友:
待机5V滤波不良,导致烧内存供电芯片,然后再烧内存?这电路设计缺陷也忒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滤波不好引起的烧内存供电?那为何不烧其它的供电芯片呢

其它的5V是转换后有的,还有就是RT8207对5V过敏

网友:
前今天也搞了Z470掉电,差点搞到我怀疑人生了  最后还是搞好了

网友:
修供电还是示波器好用,这样的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5v滤波不良会烧后级啊,头一次听说,看来以后检查不下去时,就又从基本的隔离待机开始查起了

网友:
没有烧掉一大片就好,这种芯片最怕的是烧后级,,,,

网友:
5V滤波不好引起的烧内存供电
这种问题也只有像楼主这种有耐心,而且细心的人才慢慢找得出来

网友:
楼主牛逼,老司机,,谢谢分享。。。。。。。。。。。。。。

网友:
示波器是维修必备了吧。有时候修个显示器用示波器都要方便些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修多少个Z470  这个是通病的哦 烧芯片 偶尔亮偶尔不亮 等等都是这里电容问题

网友:
我修了一个  ACER   471G 也是  烧了  几条内存。。。最后修了 待机电路才好。。

网友:
有的时候,示波器还真的能省下不少的功夫,

网友:
确实少见啊 应为5v供电不稳定导致烧pu7为啥不烧其他的供电芯片呢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两片这样的问题,当时也查了很久才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7供电不足导致驱动MOS管不足而烧管吧,芯片可能没问题的吧

烧4片,最后一个可能是把电流调到最小才没有烧

网友:
就是待机5V电容变质瞬间烧掉PU7再烧内存。烧PU7的根源是5V供电。

网友:
的确  一般人的话 都会怀疑发的芯片有问题 真是不行的话 可以改小板啊

网友:
烧的一片一片的,这个要换一套芯片吧才可以好的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个烧内存的,会修死没搞好,电压慢慢升

网友:
我前两天接了一个联想B470情况和你这差不多 桥 EC 出了CPU供电没烧 其他都烧了 修好了发现CPU还是坏的  又给客户加价  客户差点就骂街了 郁闷得很

网友:
修的不错我还在努力学习中,楼主的技术也是很牛逼的,维修越来越难

网友:
展示了用好示波器的重要性,用万用表量有电压不代表电压正常。

网友:
这种用示波神器才可以如此精确无误的找出来故障

网友:
烧这么多次我是怕了· 不敢再试了

网友:
应该没有烧,一般烧了了的话,CPU和内存,其中一个都或多或少有问题的,上电后用万用表测量MOSFET阻抗都比较低,因为电路上的电流还没有泄放完,现在的电路因为节省成本,泄放回路都比较省或者干脆没有

网友:
这个修的比较艰辛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售后不是亏大了  连续烧了这么多

这种情况内存上家都有有保修的,亏不了

网友:
示波器秒杀    思路清楚  学习了

网友:
能修好真的很不错了,故障很奇怪

网友:
学习了。拿出小本子记下

网友:
这肯定是没把短路修好就通电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还真不行啊,楼主牛逼

网友:
水经验专用,小小白要怎么升级....................................

网友:
水经验专用,小小白要怎么升级....................................................

网友:
示波器维修确实好,看来以后要多多练习用示波器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
老司机真牛啊,又学习到一个经验了,哈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遇到过这个情况 客户连续在售后换了3条内存 就是半天左右就烧坏

这种情况是欲哭无泪啊。就怕这样的。还咩赚钱就先亏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问题要节约很多时间,我们没示波器!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导致芯片需求的直流电不纯,导致芯片烧? 这个问题确实不多见

网友:
会用示波器还是很不错的,能解决很多故障

网友:
这是啥原理,看着理解不了了啊,供电不足也会烧???????

网友:
补充一下,其实最后换的这个芯片也有问题的,就是挑内存,并且进系统还蓝屏,后来测2PIN VTT输出电压只有0.3V左右,换第六片完美搞定。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还很少,但是有电流声首先要怀疑电容和电感了。

网友:
修复后还挑内存,还蓝屏,就基本上绝望了,但是前功尽弃有舍不得,只有硬着头皮找问题

网友:
我们没示波器只能一步一步来    真心累啊

网友G:
示波器抓波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抓波可以看出来

瞬间短路,不好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