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音量被固定在24,不能调整

楼主(2017-07-05):
SAMSUNG LN19A331J1D 板号:BN41-00964A,音量被固定在24,不能调整,其他一切正常。 求思路,按键正常
板号

网友:
应该是程序引起的故障,官方找相应的程序升级一下。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是程序出错了,对应机芯找程序刷上就好

网友:
声音等用户数据应该是存储在24芯片,到工厂模式进行初始化一下行不行呢?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程序容易坏,。,,。,。,。,。

网友:
重刷下程序试试看,三星的机本为程序就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还原工厂模式看看,不行就写程序 了

网友:
恢复不行,换存储在芯片刷回原程序,不行只能找到板号对应的正常程序了。

网友(2017-08-04):
重新刷程序吧 估计程序错了

网友:
明显程序的问题 清空用户存储器 不行的话刷程序

网友:
刷机 试试,可双清 都行 应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刷程序,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修好了吗,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程序刷了不行主控有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2017-09-11):
这个音量应该是工厂模式里设置的开机音量。刷机尝试一下,不行就要换主板。

网友(2018-01-16):
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好方法,应当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
先恢复下出厂 不行再进工厂模式恢复 再不行就得刷程序了

网友(2018-06-28):
换个程序看看,很明显是程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