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维修很少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7-07-05):
前天遇到一个客户说家里监控有问题,让我去维修下

【现象】:1,一号通道颜色泛红
                 2,监控白天没有任何问题,晚上十点之后监控一会儿有信号,一会儿无信号
【现场检查】:对于一号现象第一步先检查传输器链接情况是否良好,更换传输器问题依旧

终端测量电压得12V,正常!怀疑是不是摄像头红绿滤片问题(先放一边,等下更换)

对于第二个问题怀疑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排查之前有问题的摄像头是使用小尾巴电源供电的,测量3个小尾巴,
发现坏掉2个,只有一个小尾巴,原来之前安装监控的人把三个摄像头并联了,一个小尾巴能带动3个摄像头,但是
稳定性不行,功率不够,导致忽有乎无的现象,更换2个小尾巴电源,一号通道颜色泛红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A:
这个问题白天是好的   晚上就有问题。首先就要考虑供电 。因为晚上启动红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白天是好的   晚上就有问题。首先就要考虑供电 。因为晚上启动红外了

很有道理,我想到了电压不稳,但是开始没想到功率不够

凑数字习主席表示,很高兴再次来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密切沟通协调十分重要。我们双方要加强合作,相互坚定支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的政策举措。双方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大政策沟通和行动协调,共同化解风险和挑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网友B:
这个一般是网线有没有用最好的那种要不然供电不足会这样

网友:
就是供电不足导致了所有的问题,新新时电源还能带得动,老化后就出问题了,,,,

网友:
泛红的应该是头子有问题,晚上无信号基本都是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是网线有没有用最好的那种要不然供电不足会这样

使用的是超五类网线

凑数字
习主席表示,很高兴再次来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密切沟通协调十分重要。我们双方要加强合作,相互坚定支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的政策举措。双方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大政策沟通和行动协调,共同化解风险和挑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网友C:
1楼说的没错。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说的没错。换个电源试试、、、、、、、、、

换2个小尾巴电源,问题已经解决

凑数字
习主席表示,很高兴再次来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密切沟通协调十分重要。我们双方要加强合作,相互坚定支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的政策举措。双方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大政策沟通和行动协调,共同化解风险和挑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网友:
动手实践经验确实最重要    理论有时间也看看上进

网友:
监控12V供电变压器有标记多少A(安)。如果带动个多了可以采用多变压器同时接入并联方法。

网友:
红外供电要求功率高,导致夜间电压不稳,一个电源带一个摄像头最稳妥

网友:
一个电源,摄像头,线路,慢慢找肯定有一样有问题

网友:
这一波就很有灵性了,找到问题了就好说,我刚看到这图片我以为是摄像头的问题

网友:
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技术问题

网友:
晚上无信号,原因是红外管发光,功耗增加,如果电源适配器功率不足、内部电容失容,或者是直流供电线过长、线品质差都有可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