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qsa 不开机

楼主(2017-07-05):
待机有3V5V,按开关后瞬间出S5_ON、有15v有9.5v 开启了后续35V   DNBSWON#按开关后0-3.3-0V
南桥待机条件有:
刷过BIOS  换过桥。开开关后EC发出DNBSWON# 桥不发出SUSB  SUSC 给ec.
问题来了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对 了  PCH_RSMRST#有3.3  acin  lid 也正常

网友:
是不是漏了那个条件 大神们

网友B:
细心点你会发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心点你会发现很多问题的!!!!!!!!!!!!!!!!!

你这是神回复!!!!!!!!!!!!!!!!!!!!!!!!!!!!!!!!!!!!!!!!!!!

网友:
看看桥的待机条件全部全啊,桥都换过了,有位焊好啊

网友C:
晶振有没有换过  或者用示波器查过   晶振换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有没有换过  或者用示波器查过   晶振换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谢谢  晶振换过

网友D:
淘宝网上买的桥还是拆的桥?淘宝网上的桥很多不靠谱。EC BIOS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网上买的桥还是拆的桥?淘宝网上的桥很多不靠谱。EC BIOS刷了?

刷 了                                    买的 桥

网友:
会不会是断线,或者短路,那么问题来了,你打过阻值吗

网友E:
S5_ON     先                         修                       这                              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S5_ON     先                         修                       这                              个

S5_ON                                    出来了

网友:
换个EC试试。只是建义,不一定有效。呵呵。

网友:
你的机子12v有没有啊。查一查,容易坏。!!

网友:
桥的工作都满足吗?换的桥焊好没有?看你描述问题还是在桥

网友:
看看桥有没焊好! 下面有没有掉电 仔细观察会发现新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级拉低了,打一下阻值,有时候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对 了  PCH_RSMRST#有3.3  acin  lid 也正常

还有ecrst 还有bios的条件 测一下pwrbtn#有没有高低高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ecrst 还有bios的条件 测一下pwrbtn#有没有高低高变化

ec供电也要正常 基本上就是这些条件  还要注意bios与ec之前的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或者是否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了  PCH_RSMRST#有3.3  acin  lid 也正常

忘记跟你说还有bios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