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700奇怪问题

楼主(2017-07-05):
机器从来没修过,现在问题是外接亮  内屏不亮  于是刷BIOS  还是不行,  加焊显卡 也不行 求助 屏线也换了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还是有背光,先换屏,在测量屏电路。

网友A:
内接时,接USB键盘,键盘灯能不能亮,可以亮的话,考虑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接时,接USB键盘,键盘灯能不能亮,可以亮的话,考虑换显卡了。

没看到是M,抱歉,AMD好多不显示都是和桥有关系。

网友:
有没有测到EDID的波形,有波形就换个屏试试。。。

网友:
AMD不是显卡坏就是北桥坏,如果不是的话那就难修了

网友:
既然外接都亮了 肯定不是北桥的问题了  考虑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