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 刷完BIOS 有密码

楼主(2017-07-05):
  • 联想G405S 刷完BIOS 有密码,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密码  。 估计就是BIOS的事了  , 淘宝买个 ,或者分离一个

网友:
   是 不 是 刷 的 BLOS 的 固 件 版 本 不 对 呢 ?

网友:
是不是有密码芯片啊。。。。。。。。。。。。。。

网友:
联想机一般有密码芯片。或者刷个确定是无密码的BIOS再试

网友:
问下客户是不是原来就是有密码的机器呢,有些机器是客户自己设定的

网友:
BIOS有问题,再下一个啊,应该可行。你先试试吧

网友:
刷了就好

网友:
上某宝去找个吧,花点钱还是值的再把BIOS供出来

网友:
首先和客户沟通一下,也许是他自己弄的……。不行就找一个没有密码的。

网友:
这问题 当然先问客户 了    如果没有 那就是你刷错了

网友:
这个bios刷了就好啊

网友:
这机子原故障是什么,能不能亮?一般刷原厂的BIOS100%可以清除这些密码的

网友:
是BIOS密码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啊。应该是可以刷掉的。

网友:
还是bios的事,继续找个刷吧

网友:
再刷一个就可以了  是不是自己多刷一个  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这个机器应该没有密码芯片

网友:
刷的bios程序本身就带密码???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你竟然还有一丝丝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