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30 +5VALWP没有 +3VALWP正常

楼主(2017-07-05):
联想 v430 +5VALWP没有  +3VALWP正常 isl6237换过了  还是一样  请教应该怎么弄呀图纸附上

网友:
5V后级没问题的话,就看看5V的两个场管、还有反馈、滤波电容,就查这块

网友A:
应该是5V有短路,看有没有节点,断开看看。。看后级有不有短路,查FB,自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V有短路,看有没有节点,断开看看。。看后级有不有短路,查FB,自举,

节点断开了  故障一样  不短路 en也有 fb和自居是哪里 怎么操作

网友:
测测pq43  pq40还有b+附近的电容,还有就是芯片的工作条件等

网友:
pc124是自举电容,fb1是反馈,睇下分压电阻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