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投影机的板块?发点SONY投影机的ROM资料

楼主(2017-07-05):
怎么没有投影机的板块?发点SONY投影机的ROM资料 灯泡清0的 需要的自己下载!

SONY 1001Q24LC02.rar

155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cs2(24WC64)N.rar

108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CS3(24c64w)n.rar

500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CS3N.rar

495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CS4 24C64 IC208.rar

882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CS4 24C64 IC301.rar

743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CS4.rar

SONY CS324LC32 N.rar

544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PS10 24C64.rar

544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PX10 24C64.rar

1023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PX11(24c64)IC608 OK.rar

SONY CS5(24c64)IC406N.rar

SONY CS5(24c64)N.rar

839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CX1(24c64)n.rar

SONY CX5(24C32).rar

550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CX5(24c64)IC406OK.rar

988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CX5(24c64)IC803OK.rar

SONY CX120(29LV800CTT)OK.rar

SONY CX150(29LV800CTT)n.rar

SONY CX150(29LV800CTT)OK.rar

SONY ES1 (24WC64)OK.rar

SONY ES2(24WC64).rar

978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ES2(24WC64)OK.rar

970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 V500(28HC64b)d.rar

578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SONYcs2(24c64)n1.rar

索尼 ES3 24LC32A OK.rar

索尼 ES3 24LC32A.rar

594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索尼 CX80 24LC64 OK.rar

索尼 EX4 24C32 OK.rar

608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索尼 EX4 24C256 OK.rar

索尼 EX4 29LV160 OK.rar

网友:
大家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吗?需要的顶起来哦!

网友(2023-12-02):
今天修到一台松下PT-BX630C投影机,故障现象:HDMI1和HDMI2不能使用,插上没有图像,拆机测量HDMI1的八组数据脚全部短路它们是由集成块ADV7471BBCZ-5  BGA封装控制的,果断更换一片全新,冷却后通电HDMI2可以显示有图像了但是HDMI1还有没有,仔细测量发现八组数据藕合电阻全部开路,用零欧电阻全部代换上去开机HDMI1有 图像了,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