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00一体机 大短路维修 简单快捷方便

楼主(2017-07-05):
昨天下午客户送来的一体机,今天上午通电测试大短路 。这款机器公共点短路问题,我已经修过不下10台了。直接把主板拆下来。用可调电流表 调到5V 通电烧鸡10秒。断电用手去触摸主板找到有温度的地方。不要通电去触摸,不然你会闻到一股味。。   找到这个位置有温度 。这样2颗电容 不确定是那一颗坏。用松香把松香的烟熏到主板上,让后通电。短路的电容会冒烟 。拆掉机器恢复正常 拆机-维修-到装机。用时15分钟完成

同样的办法又修好一台DELL N5110 大短路  贴片管坏了

网友A:
哈哈哈这个方法好,可惜我们用的是助焊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这个方法好,可惜我们用的是助焊膏……

助焊膏也是可以的。~~~~~都会冒烟~~~~~~~~ 限制40个字

网友A:
不过有点多此一举……范围缩小到几个电容的时候,用小指尖一个电容一个电容的摸就摸出来了,用不着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有点多此一举……范围缩小到几个电容的时候,用小指尖一个电容一个电容的摸就摸出来了,用不着这么麻烦 ...

这样也不麻烦。而且也安全。不会被烫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助焊膏也是可以的。~~~~~都会冒烟~~~~~~~~ 限制40个字

要大电流高温度才会冒烟的吧,这样感觉很危险…… 我都是控制再2A以内

网友:
电容短路 一般都会有裂痕的,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网友:
百试不爽,解单  有效 直接 了当 不拖泥带水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没必要这么多事。。。摸索到高温。不就两个电容。都取了用表测下就行了。

网友:
烧鸡大发还是好用。加上松香就不会烫手了。

网友C:
楼主修过不下十台都是这个问题么?   这款应该是amd的   弄过两台  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过不下十台都是这个问题么?   这款应该是amd的   弄过两台  加焊北桥

我这款是 intel cpu AMD的 加焊南桥。

~~~~~

网友:
想想以前 我就手疼  一烫一个大水泡  呵呵

网友:
送钱过来的。呵呵。。。。这钱好赚。PCB板没烧都 好修复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两台也是这个地方的问题,看来工厂用料还参数小了点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 一般把电流调小就不会很烫了

网友:
大短路,还是好修,很多都能直接看出来

网友:
这机子也有好多头疼的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大短路会搞维修的都认为是小菜一碟,不两下留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