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几乎每天蓝屏一次

楼主(2017-07-05):
   据说几乎每天都会蓝屏一次,时间不固定。
换过内存,也是蓝屏,求大神指点

网友:
换CPU试下,遇到过CPU导致类似蓝屏代码,这种蓝屏会重启

网友:
电脑经常蓝屏,                      硬盘的概率是最大的

网友:
这问题主板CPU可能都会发生,注重检查这问题主要是通过替换来确认

网友:
这情况 代换一个个换 先      硬盘    内存  CPU

网友:
一个一个换

网友:
先从硬盘换起吧 !  然后  内存  CPU,一般换硬盘都能解决

网友:
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最好用纯净版安装,不要用GHOST

网友A:
50报错应该是CPU出问题的多哦。只要重装了系统的情况下就换U试

网友:
换个电源测试一下,电源不稳定也会篮,还有机箱散热不好

网友:
感觉像是硬盘问题

网友B:
这个报错 是因为你硬盘里面的这个软件程序 在读取的时候是要给内存调用的 但是内存调用出错 不能够连续读取调用硬盘里面的文件到内存上 导致蓝屏 这个问题你内存换过了 剩下你把硬盘搞块新的 就可以了 要么就是硬盘有坏道 导致数据读取不出来 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报错应该是CPU出问题的多哦。只要重装了系统的情况下就换U试

还没重装过系统。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报错 是因为你硬盘里面的这个软件程序 在读取的时候是要给内存调用的 但是内存调用出错 不能够连续读取 ...

好,我马上把文件备份一下,重装系统试试,实在不行就换个硬盘

网友:
五花八门的   我感觉就是个系统问题  你把硬盘全部格式化了  安装纯净版系统    就装个爱奇艺你放一天电影  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
换CPU试下,遇到过CPU导致类似蓝屏代码换CPU试下,遇到过CPU导致类似蓝屏代码

网友:
换CPU试下

网友:
一个个换啊,有什么好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硬盘也会导致这种蓝屏,建议楼主换硬盘试试。

网友:
有些时候把内存擦拭一下重新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内存问题,这个叫偶尔蓝屏,至于硬盘问题那个蓝的会比较频繁,系统运行也很慢

网友:
楼主换过几种品牌内存试试吧,。都提示内存问题

网友:
先换内存,然后硬盘,然后电源,一个一个换 ,总能解决的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么    字要长。。。。。。。。。。。。。。。。。。。。。。

网友:
这没啥纠结的,装一块测试盘,装个系统,立马见效果。。

网友:
先从软件开始查,是不是最近装什么,或下什么东西了,安全模式卸掉一些,还不行就做系统,之后上面的各位给出了解决方法。

网友:
肯定主板问题肯定主板问题肯定主板问题肯定主板问题肯定主板问题肯定主板问题肯定主板问题肯定主板问题

网友:
测硬盘,换CPU,主板,一个一个测试,显卡也有肯能

网友:
我自己电脑遇到过这样的,以前都好用,搬家了以后出现这种问题,后来用mhdd一跑好多坏道,估计是搬家时过度振动的缘故,换了一块硬盘一直用到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
硬盘  主板的几率大

网友:
。。。。。。。。。。。。。。。。吗,吗,吗,吗,吗,吗,吗,吗,吗,

网友:
发嘎嘎嘎嘎嘎嘎灌灌灌灌灌吧哈哈哈哈哈哈就

网友:
只能挨个换着试,。蓝屏真的不能准确判断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内存  CPU都有可能的呀主板也碰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