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M LX3 PLUS复位灯闪烁不跑码

楼主(2017-07-05):
接到一块M5A78L M LX3 PLUS!故障为复位灯闪烁不跑码!测CPU电压1.0V北桥电压1.1V内存1.35V CPU旁边小5脚有3.3V输入2.5V输出!北桥旁边的8脚芯片有1.8V电压!时钟有0.4V电压!北桥有点发烫!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了!bios刷过!求大神指导!

网友:
始终怎么是 0.4呢 应该是 1.6V啊  华硕这板子 很好修  一般就那几个通病

网友:
华硕的板不跑码复位灯就会闪,常坏的地方是内存SPD供电断线,北桥虚焊.可以手压北桥,看是否跑码.也可以用示波器打BIOS1脚波形,看CPU有没有工作并选中BIOS

网友:
这个0.4V是在显卡插座的13.14脚测得!你说的1.6V电压也有!我用打值卡测的有这电压!时钟!复位电压都有!各晶振工作条件也正常!

网友:
谢谢!我烤过桥了!结果桥短路了!我把它拆了!桥到了再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