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集显不出

楼主(2017-07-05):
华硕P8H61-M LX3 PLUS
集显电压不出 接独显可开机
集显的 管子也换掉了 也还是不开机
碰到好几台了
华硕

网友:
刷BIOS////小八脚。。。。。。。。。。。。。。。

网友(2017-11-14):
来自: 广东佛山
我也修到 一块。之前短路的,。 就是集成供电短路。 换了不短路 , 但没显示。换了 up6281b8 还有供电IC 都不行。 加显卡就可以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有无高手解答一下,,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
刷BIOS,换CPU

网友:
没有图片啊,楼主,没法给你参考了

网友:
刷BIOS,还要就是检查VGA接口正常不

网友:
集显芯片有些不是有的就是一个单独的RT8120吗.

网友:
管子芯片一起换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