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键盘全不能用

楼主(2017-07-05):
开机后键盘全不能用,USB外接可以用 进系统之后。换过EC还是不行。最后更换过南桥OK。

网友:
以前华硕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有几个键不能用,键盘 EC 都换了,也不行,最后客户不修拿走了。

网友:
键盘不能  用 也可以刷bios看下撒

网友:
有遇到键盘换了 还是乱按 换南桥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