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无线不能用

楼主(2017-07-05):
开机无线不能用,开机驱动也有。右下角×号,改开启接地还是不行,奇怪了,恢复BIOS出厂设置。居然OK.100大洋到手。

网友:
联想的机器这种问题比较多。送钱的机器,呵呵

网友:
这个真是捡钱了

网友:
惠普的机器没遇到过  联想的遇到过不少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机子还能收100 奇迹 bios里面关闭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都要先从软件查起,上来直接动硬件说不定要走弯路。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有的需要安装电源管理才能打开 WIFI

网友:
之前碰到过 但没修好  下次碰到了可以看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