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不显示会掉电。

楼主(2017-07-05):
强制开机测各电压  发现CPU_VTT电压为0v
测芯片1  5  脚正常  7脚0v,此脚信号去到Q9,去掉Q9无果,最后换芯片。OK

网友:
要是有图纸和芯片位置加分析过程会更好。这样发出来的贴没什么作用。

网友:
你这种维修速度基本就是秒杀啊 !!!!羡慕

网友:
现在的主板CPU开启信号的三极管太假了!!!